关于“航模摄影地面写有数字的白板看不清字”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做到在天上航模摄影地面的写有字的靶标并能短时间内(就是飞机经过一次靶标的时间,用的小飞机速度很快)看清靶标上写的字?
遇到的问题就是经过靶标图传地面站显示屏上只能看到一块白板,现在明白应该是曝光问题了,大家有什么可以调曝光度的摄像头推荐吗?

网友A:
应该不是对焦问题,而是曝光问题。LZ你拿着相机在差不多高度的楼上,以相同角度拍摄同样的白板试试。

楼主:
2楼你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对焦问题,而是曝光问题。LZ你拿着相机在差不多高度的楼上,以相同角度拍摄同样的白板试试。

2楼你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简单,不要用白板做底色,比如黑底白字,然后把板子搞大一点,越大越好,呵呵

网友B:
撸主也去比赛?哪个学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也去比赛?哪个学校啊

呵呵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灵感

网友C:
M挡,减曝光,提高快门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灵感

飞机围绕目标盘旋,云台锁定目标,变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M挡,减曝光,提高快门速度

非常靠谱的解答 顺带问问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曝光的摄像头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围绕目标盘旋,云台锁定目标,变焦镜头

这样不会太花时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不会太花时间吗?

一共就两个地点 盘两圈也费不了几秒钟

楼主:
传回来

引用 网友B:
一共就两个地点 盘两圈也费不了几秒钟

你们真机实验过了么?主要是回传的图像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真机实验过了么?主要是回传的图像效果怎么样

你们用啥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啥载机

我们还没定飞机,先随便找了个手边的p5b带着一套上天飞了一圈,结果过曝看不见字。你们定载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还没定飞机,先随便找了个手边的p5b带着一套上天飞了一圈,结果过曝看不见字。你们定载机了吗?

...

没啊 还得有足够机舱放水  还要组装快速 难啊

网友(2013-09-21):
这是什么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