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有人吹嘘DLG的速度能超过野马,你信吗?

楼主(2013-07-12):
视频: 753公里每小时!比野马战斗机还要快的滑翔机(无动力)

我认为这个视频是假的,群里的模友说是真的,发到论坛里让玩DLG的朋友给个意见吧。
我的理由是:直翼,长展弦比翼型的滑翔机,不可能进行300公里以上时速的高速飞行,这是违反空气动力学常识的,高速飞行下,直翼前缘的阻力涡流会呈几何倍率增加,大大超过推力,无动力飞机速度不可能超过螺旋桨有动力飞机最高速度。
电动螺旋桨飞机能够查到的官方速度记录是:欧洲航宇集团公司(EADS公司)全电飞机Cri-Cri,时速248千米/小时。
此录像中拍摄者声称山顶风速69英里,换算公里是110公里,加上上面电动螺旋桨飞机的最高时速248公里,时速也只有358公里,离野马的最高速度连一半都不到。
空气动力学是一门科学,在理论范围内适当的夸张,多少还会有人能信,超过合理范围几倍的,这种吹嘘就只能用恬不知耻来形容了,这就是我的看法,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
这视频里不是DLG,是复材山坡机。速度可能不是很精确,但大致应该差不了多少,DS玩法的原理楼主应该多了解。滑翔机本身无动力,靠顺风时空气对飞机做供,在山的背风面往回飞时,风速低,飞机本身阻力小,所以动能损失小,回来后再飞入顺风区。不断累积动能,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视频楼主也看到了,测速仪测出的速度大致还是可信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0190170a0740be1e650e9a9c.html
这有个关于山坡滑翔机的文章。说道了Dynamic Soarin
见图

我觉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无动力滑翔机可以达到惊人的速度。是否达到750公里的时速我不好说是真假。但要达到也是有可认的。判定真假还的多看看书和这方面是知识再发表看法。
在说滑翔机也分很多种的。
F3F - SLOPE SOARING GLIDERS 山坡牵引滑翔机
F3G - MOTOR GLIDERS 动力滑翔机
F3H - SOARING CROSS COUNTRY RACING 越野滑翔竞速模型
F3I - AERO TOW SOARING MODELS 空中拖曳滑翔模型
F3J - THERMAL DURATION GLIDERS 热气流留空滑翔机

这种高速的滑翔机我没有玩过。希望玩过的模友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楼主:
Super Falcon 25 飞猫竞速机测速204km/h
http://bbs.mx3g.com/thread-151206-1-1.html
不管是什么材料什么机型,哪怕它是纯钛合金机身,只要是如此长展弦比的翼型,超过300公里时速我认为主翼直接就解体了,翼根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阻力。
上面是我找到的模友发的航模竞速机实测最高速度帖,这个速度我认为是合理的,竞速机就是为了速度而生的,也只有这点速度,请大家回复尽量避免使用‘大概’‘差不多’这种词汇,请用真实可靠,有公信力的数据来证明。

网友:
"直翼,长展弦比翼型的滑翔机,不可能进行300公里以上时速的高速飞行,这是违反空气动力学常识的" 这话有何依据? 只要在音速以内, 不一定非得后掠翼吧.
滑翔机机翼非常薄, 涡流阻力很小的.

至于动力, DS是靠风力吹动的, 并不是没有动力

如果说电动螺旋桨飞机能够查到的官方速度记录是时速248千米/小时,这是平均速度不是瞬时速度吧,  当飞机俯冲时呢? DS测得是瞬时速度, 你要是按多少时间运动了多少距离, 从某个角度来说DS 速度是零,因为基本上在原地.

楼主:
3楼朋友引用的文档里的原话:经过不断重复的飞行路线,飞机的速度就会更快,时速可高达100英里以上!
100英里是160公里,离野马的最高速度还差5倍,超过20%-50%是有可能的,超过5倍那就只能是吹牛了。

网友:
楼主忽略了一点,DS的动力是由机翼提供并传导到其他部位的(这种情况下机翼直接抵消阻力,传导到机身的应力小很多),而不是螺旋桨推力通过机身传导到机翼的(这种情况下机翼是阻力的来源,产生反向力).
楼主拿飞猫来参考, 可是飞猫动力完全由自身提供, 加速能力当然有限. 动力前推机翼阻力向后, 泡沫结构强度不够, 到达一定速度当然会被撕裂.

楼主:
空气是有阻力的,空气阻力是遵循空气动力学的,并非无章可循,空气阻力随着速度增加,是几何倍率递增的,真如有楼上所说有能够抵消阻力的翼型,那人类不知道能为飞行减少多少石油消耗了。

网友:
楼主所说平直翼不能高速飞行可有依据?DS飞行是靠在逆风区累积的能量以动能形式储存,视频中的测速数据我觉得可信,再说机翼,2米左右的超薄型机翼,所用高穿透性的翼型,阻力小,700多公里的速度更没有激波,怎么会解体?楼主玩过山坡滑翔么?知道这么薄薄的机翼上站人都不会断么?

网友:
既然楼主这么顽固,只能问一句,那个测速计怎么破?

楼主:
我非要承认这种违反科学的吹嘘才不算顽固?请你拿出有共信力的证据,没兴趣跟你玩人身攻击。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所说平直翼不能高速飞行可有依据?DS飞行是靠在逆风区累积的能量以动能形式储存,视频中的测速数据我觉得可信,再说机翼,2米左右的超薄型机翼,所用高穿透性的翼型,阻力小,700多公里的速度更没有激波,怎么会解体?楼主玩过山坡滑翔么?知道这么薄薄的机翼上站人都不会断么?
说的没错!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非要承认这种违反科学的吹嘘才不算顽固?请你拿出有共信力的证据,没兴趣跟你玩人身攻击。

测速计的数据不算证据?

网友:
不能亲身体验的东西就不能说是假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DS这种玩法比较疯狂对飞机的要求,技术的要求非常高,这是个真实的视频。

楼主:
很多老外专门喜欢吃饱了饭没事做伪造航模视频,什么3D机下吊真人,主翼脱落一半仍能安全降落等都是老外们的杰作,先不说那个视频里的测速计数据和飞机根本看不见,只有老外自己在自己报速度数据的声音,这样的视频我也可以拍,一边拍我的好小子在上面飞,一边捂着测速计自己报一千公里,两千公里,反正我报我的,信不信由你,这就是我被迫要承认的事实,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是有阻力的,空气阻力是遵循空气动力学的,并非无章可循,空气阻力随着速度增加,是几何倍率递增的,真 ...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DS机翼就是动力的来源, 同时也受到空气阻力, 直接在机翼上动力减去阻力, 传导到翼身接合处的力就是机翼的前驱力用以抵抗机身的阻力, 机身的阻力是比较小的. 这不是翼型的问题,是DS飞行的原理.
传统动力飞机是机身受到螺旋桨的前拉力, 机翼产生升力的同时受到空气阻力,这样在翼身结合处两个相反的力要大大强于DS, 材料和结构的挑战要比DS高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老外专门喜欢吃饱了饭没事做伪造航模视频,什么3D机下吊真人,主翼脱落一半仍能安全降落等都是老外们的 ...

主翼坏掉一半安全降落是有的,本人还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非要承认这种违反科学的吹嘘才不算顽固?请你拿出有共信力的证据,没兴趣跟你玩人身攻击。

不要争吵,好好讨论嘛,DS飞行的原理很多人不清楚,所以就觉得是假的,飞机700多公里时速穿越空气的时候阻力肯定是非常大的,楼主说的也没错,阻力的确是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但是DS的飞行原理非常巧妙,飞机从平静的气流中飞上山顶,此时飞机几乎是垂直的,虽然在垂直这个方向上速度很快,但是在风的方向上几乎没有速度,所以能获得风的动能,飞机继续在顺风中下山,此时的阻力是小于上山是静止气流的阻力的,获得的能量大于上山时损失的能量,飞机就能加速,一次一次的能量累积,直到达到平衡,飞机不能再加速,原理大概就是这样,与动力还是无动力无关。再则,动力螺旋桨模型的速度记录早就已经逼近400KM F5D比赛中选手限制1000W以下的动力就可以达到370多KM的速度,再说机翼,视频中山坡滑翔机的碳纤维机翼可比你说的钛合金强度要大哦,而且飞机极轻,你看他略过山顶的速度,怎么也不止你说的100多公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翼坏掉一半安全降落是有的,本人还见过

今年的FXC就有人110CC飞掉半边机翼  侧飞降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多老外专门喜欢吃饱了饭没事做伪造航模视频,什么3D机下吊真人,主翼脱落一半仍能安全降落等都是老外们的 ...

3D机下吊真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人 + 剪接的效果, 属于搞笑, 不算骗人; 主翼脱落一半仍能安全降落那是真的牛人, 不是假的

楼主:
20楼的分析有道理,那个视频里的飞机根本看不见,没有什么可信度,你所提到的'动力螺旋桨模型的速度记录早就已经逼近400KM',也和野马的780公里最高时速是有数量级上差异的,我质疑的是速度数量级被夸大太多,300公里以下时速我认为是有可能实现的,而超过这个范围几倍,没有第三方公证机构参与的记录,我认为都是假的。

网友:
这都是高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楼的分析有道理,那个视频里的飞机根本看不见,没有什么可信度,你所提到的'动力螺旋桨模型的速度记录早就 ...

楼主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要盲目否定哦。。。实在不行的话自己试验一下才最有说服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楼的分析有道理,那个视频里的飞机根本看不见,没有什么可信度,你所提到的'动力螺旋桨模型的速度记录早就 ...

DS飞行具体能到多快我也不清楚,没玩过,只是讨论讨论,另外,您相信一架5KG重的上单翼飞机装一台OS FS61发动机能飞越大西洋么?全程38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机下吊真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人 + 剪接的效果, 属于搞笑, 不算骗人; 主翼脱落一半仍能安全降落那是真 ...

我自己做过很多视频处理,那个视频不仔细看不出是假的,前面一段是用模型飞上去,主翼掉一半,然后落下来拍摄者故意让飞机从画面里消失,后面拼接的是模拟器里拍摄的落地录像,有两个马脚:1.前后两段录像的画质分辨率存在明显差异,后面一段是电脑软件里录的,所以分辨率要比前面录像设备拍摄的画面分辨率低的多,这一点是我自己发现的。2.飞机落地瞬间,尾舵面是来回左右乱打的,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这一点是我群里专飞50E轻木机的朋友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过很多视频处理,那个视频不仔细看不出是假的,前面一段是用模型飞上去,主翼掉一半,然后落下来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086&highlight=XFC看这个帖子,今年XFC比赛中掉了一半机翼成功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飞行具体能到多快我也不清楚,没玩过,只是讨论讨论,另外,您相信一架5KG重的上单翼飞机装一台OS FS61 ...

航程记录和速度记录完全是两个概念,航程记录考虑油耗,如何借助气流滑翔等因素,滑翔机航程世界记录,是一个驾驶员在新西兰飞了一个来回创造的,运气+经验,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但是克服几何倍率增加阻力,以长展弦比翼型达到战斗机的速度,没有第三方公证机构证明,我只能认为那是违反科学的谎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086&highlight=XFC看这个帖子,今年XFC比赛中 ...

飞机一直在镜头中哦。。楼主又要解释如何造假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程记录和速度记录完全是两个概念,航程记录考虑油耗,如何借助气流滑翔等因素,滑翔机航程世界记录,是 ...

嗯,飞越大西洋那个可是全程动力飞行哦,只是说明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对于你不了解的DS飞行,你可以持怀疑态度,但是不要否定,你可以去看看飞行披萨这个论坛,上面玩竞速和无动力的多,也有人在玩DS,虽然没达到700多KM时速,但是有人达到了580多的速度,在台北完成的,有视频,可以去参考一下,这种飞行一直很有争议,楼主还好只是说飞机阻力大,达不到这个速度,更有些人说滑翔机不可能超过风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程记录和速度记录完全是两个概念,航程记录考虑油耗,如何借助气流滑翔等因素,滑翔机航程世界记录,是 ...

你们慢慢讨论哦。成都难得一天不下雨,终于雨停了,趁机爽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过很多视频处理,那个视频不仔细看不出是假的,前面一段是用模型飞上去,主翼掉一半,然后落下来 ...

我说的可能和你不是一个视频, 我见过真人飞特级机,掉了一个机翼后安全降落, 飞行员的技术让人膜拜.

看来楼主是个爱研究的人, 但是严谨科学的态度不应该是轻易断定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吧? 凭自己主观就下断论吗? 永远保持一颗谦虚的心, 人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100多年前, 绝大部分人类还认为飞行是不可能的, 还认为火车不可能快过马.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在讨论中学道更多的知识和道理。

网友:
DS飞行加速的远离和俯冲获得的速度的原理有相似性,不断的利用俯冲加速,然后利用地形和风力重新获取高度,假如有足够的高度,一台风阻系数很小的滑翔机都俯冲不到600公里??
上世纪就已经有很多飞机尝试俯冲破音速,个人认为DS滑翔机再理想的情况下达到0.7马赫的速度完全是可以的

参考文献,http://archives.clbiz.com/story/25732/

PS;DLG是滑翔机的一类,用于慢速的热气流飞行,但是视频中飞行的是DS滑翔机,建议更改标题

网友:
“我的理由是:直翼,长展弦比翼型的滑翔机,不可能进行300公里以上时速的高速飞行,这是违反空气动力学常识的,高速飞行下,直翼前缘的阻力涡流会呈几何倍率增加,大大超过推力,无动力飞机速度不可能超过螺旋桨有动力飞机最高速度”,在亚音速的范畴,这样的气动设计是高效,只是这种结构在跨音速和超音速的范畴激波阻力占了绝大部分,这时候三角翼才显现出优势

此外风的力量比螺旋桨要大的多

网友:
DS飞机我没测过速,但是我确切知道,大金星练习机的速度已经超过100km/h了。。。700+是可能的,翅膀的力量绝对大于螺旋桨

网友:
楼主确实应该ds的,不该找dlg的。不过dlg里也有不少懂ds常识的。

ds积累能量根本不是靠俯冲。靠的穿越气流边界时风力的抽打,有点像帆船的原理,而帆船速度有可能比风速快,早就是定论。这个项目的速度提高很快,哦听说过400,600如今700了,我觉得靠谱。只不过已经快到极限了。
电动模型的速度,f5d最起码最高速度320以上,现在4公里封闭航线已经一分钟的水平了。

网友:
老外是吹牛!
你千万别相信。
坚持你的的观点。
飞飞泡沫机就很安逸啦!

网友:
DLG是啥你都没搞清楚。。。

网友:
请楼主把标题改一下吧。

网友:
另外此贴没有任何讨论及研究的价值。

楼主:
DS还是DLG不重要,只是个名称问题,录像里的山坡滑翔机是个很小众的爱好,国内也没几个人玩过,楼上这些反对意见里,也没一个是自己亲眼见过的,见过的人少,这一点决定了这个群体可以随意吹嘘自己的速度记录而不被发现,反正你吹你的,在第三方公证机构宣布记录有效性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
靠风的抽打速度就能无限增加,不需要考虑阻力和重力的吗?如果外太空失重真空环境下这才有可能发生,反正吹牛不用上税,空气动力学是严谨的科学,不是几个老外放几个假录像就能违反的,既然他们的速度那么牛逼,怎么没见过一个人做过公证,或者申请过世界记录?心虚了吧,因为这种记录只存在于他们脑海里,是意淫出来的。
没亲眼见过的人拜托你们就不要跳出来替他们圆谎了,谎言总有被拆穿的时候,到时候你们的脸往哪搁?

网友:
引用 楼主:
Super Falcon 25 飞猫竞速机测速204km/h
http://bbs.mx3g.com/thread-151206-1-1.html
不管是什么材料什么 ...

大哥。。。大展弦比飞机飞时速几百公里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S还是DLG不重要,只是个名称问题,录像里的山坡滑翔机是个很小众的爱好,国内也没几个人玩过,楼上这些反对 ...

没人说无限增加,速度接近亚音速,激波阻力就会急剧增加,就会限制模型的速度上限,DS这玩法师真有,视频不止一两个,youtube上大把大把的,用先进仪器测速的也有
DS的飞行原理本版精华帖里面就有,DS这个玩法也不是一年一年两年了,虽然说700多800多的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还是有被大家认可的速度纪录的。请看看这个区http://www.rcgroups.com/dynamic-soaring-126/

网友:
引用 楼主:
DS还是DLG不重要,只是个名称问题,录像里的山坡滑翔机是个很小众的爱好,国内也没几个人玩过,楼上这些反对 ...

没有理性的思维, 谦和的心态, 没有认错的勇气, 任何解释和辩论都没有意义

网友:
没见过就主观上偏执的质疑别人,这不是搞科学,这是witch hunt,如果LZ是搞科学,应该拿到全套的计算方案和你所知道的理论来证实你的观点。理论有瑕疵,漏洞不可怕,论坛的朋友会帮你纠正让你渐渐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每句话给人的感觉都是“我认为”。如果你觉得模型飞机不靠谱的话,那去年10月那个叫菲利克斯的高空跳伞破音速你也觉得是假的吗?人体的阻力和强度可比碳纤维凯夫拉混纺的DS飞机差多了,DS靠的是风速的能量积累,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比如风速很高的情况下达到500-600+的速度并不是不可能,即便风速是零,你站山顶上扔个花盆下去也不止100多。LZ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像当初布鲁诺被烧死一样。。。

网友:
再來:樓主在視頻裡是看不到測風計顯示風速讀數,祇看見屏幕打出68MPH你就相信了!難道沒懷疑嗎?

网友:
還有:在視頻播放中不段聽到從左住右像飛越、像切割空氣的聲響嗎?有懷疑過那是什麼樣的東西,什麼樣的情況所產生出來,是人工音效嗎?
如果是真實飛行器所產生的聲音,那從左至右的一瞬間能構想出那速度是啥概念嗎?
你有對速度的概念嗎?
看過最快的速度是多少?可以回答一下嗎?

网友:
不好说啊 在空气动力里面可以这么说 可是这是DLG 一定要从多方面考虑 比如如楼上说的在山坡上假如气流快的话 dlg是可以快得过动力的 因为动力的还需承担大部分的阻力 而DLG在上面的阻力是很小的  还有就是这个是复材 加上机翼挺大的 在速度和各种力的作用下 往往大机翼的优越性能就会得到更好的运动  对了 有没有人能不能用雷诺数研究一下

网友:
我重申一下,这不是DLG,DLG没法像视频那样操,谢谢。

网友:
我来贴一下航模速度世界纪录吧,楼主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信了。注意,单位是英里,现在的世界纪录是801公里/小时
http://www.rcspeeds.com/aircraftspeeds.aspx?rpt=BD

#        Date        Pilot        Speed        Model        Location        RCS Witness        Radar        Notes
1        Mar 6 2012        Spencer Lisenby        498        Kinetic 100 DP        Bird Springs        J. Buxton        Falcon        Designer/Builder/Owner
2        Apr 15 2013        Joe Manor        483        Dynamic 130        Weldon        B. Tebo        Falcon        Designer/Builder/Owner
3        Oct 27 2012        Gery Mazzola        473        Kumeta DS        Mount Kumeta        C. Furnari        Stalker Pro II        Designer/Builder/Owner
4        Apr 24 2011        Bruce Tebo        458        Kinetic 130 DP        Weldon        M. Dantonio        Falcon        Builder/Owner
5        May 26 2013        Alex Hewson        456        Kinetic 130 DP        Tekapo        C. Hoult        Falcon
6        Apr 15 2013        Jason Lilly        453        Kinetic 130 DP        Weldon        M. Dantonio        Stalker Pro II        Owner
7        May 21 2010        John Buxton        445        Kinetic 100 DP        Weldon        M. Muir        Falcon        Past Record/Owner
8        Apr 15 2013        Joe Zwart        407        Dynamic 130        Weldon        N. Stong        Falcon        Owner
9        Feb 2 2011        Chris Bosley        405        Kinetic 100 DP        Norco        S. Lisenby        Stalker Pro II        Borrowed/Spencer Lisenby
10        Apr 15 2013        Nick Stong        403        Thundertaker        Weldon        I. Frechette        Stalker Pro II        Owner
11        May 21 2010        Marlan Muir        402        Kinetic 100 DP        Weldon        B. Cox        Falcon        Borrowed/John Buxton
12        Apr 13 2011        Sean Moloney        397        Deepend        Weldon        J. Buxton        Stalker Pro II        Designer/Builder/Owner
13        Jan 5 2012        Patrick Häusler        394        Kinetic 100 DP        Schaufelbergeregg        T. Wacherlin        Falcon        Owner
14        Apr 14 2013        Mike Dantonio        388        Kinetic 100 DP        Weldon        D. Williams        Falcon        Builder/Owner
15        Apr 13 2011        Astan Singh        380        Dynamic 80/D80        Weldon        A. Von Berky        Stalker Pro II        Borrowed/John Buxton
16        Apr 4 2012        Marcus Minger        372        Kinetic 100 DP        Weldon        A. Von Berky        Falcon        Owner
17        Nov 7 2012        Michael Durr        370        Kinetic 100 DP        Unterberg        C. Kopff        Stalker Pro II        Builder/Owner
18        Apr 18 2011        James Duartep        365        Kinetic 100 DP        Weldon        J. Lilly        Stalker Pro II        Builder/Owner
19        Oct 5 2012        Eric Smith        358        Kinetic 100 DP        Cactus Ridge        T. Harris        Falcon        Aussie record
20        Apr 5 2013        Sandro Bosshard        355        Kinetic 100 DP        Weldon        M. Minger        Stalker Pro II        Builder/Owner

网友:
忘了说了,上面的纪录全部是滑翔机dynamic soaring的。也只有DS能够达到这个速度,F5D根本不行。

网友:
首先要搞明白: 飞行阻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问题其实初中学生都能解答。

答案很简单,阻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重力
飞机是在重力作用下飞行的,阻力小于重力的时候就加速,一直加速到阻力无限逼近重力。

所以LZ云云阻力怎么大怎么大,都是废话。

这种飞机的结构极坚固,按一般的估计 可以承受50G以上的过载。但这么强的结构并不是用来克服阻力的。DS飞行中最大过载的时候发生在俯冲到最低点急剧拉起的瞬间。

至于DS飞行总在哪兜圈,主要目的为了提高飞行速度。因为每次俯冲的高度都有限(视场地情况 一般只有100米)。。。这样每次俯冲再爬升到顶点时,飞机的速度都加快一点,反复兜圈就可以把速度慢慢提高。当然,随着飞行速度增加,阻力不断增大,导致后期速度的增幅没前期那么快。
换句话说,如果你直接站到华山顶上,向下投掷飞机,也可获得极高的俯冲速度。因为华山绝壁的高度高达千米。

有几个问题:
DS飞机怎么才能飞得更快?
答案是重载和低阻力,以及坚固的结构

对于一个给定外形的飞机,在速度一定的时候,阻力也是一定的。那么,飞机的重量越大,可获得的最大速度也越大。
但是结构制约着重量的提升。不过,如果你不考虑急剧拉起,而仅仅是做自由落体(比如在华山上往下投),所需要的结构强度并不是很高。当然,实际飞行会受到一些气动颤抖问题,会对结构有点要求的,这个我们暂且不提。

--------------------------------------------------------------------华丽的分割线
这些都是些定性的空谈。那么我们进行一些定量的实际计算。

假设一架阻力系数为0.05,机翼面积为0.16m2, 重量为1KG的滑翔机,在无限距离的俯冲中能获得的最大速度是多大呢(不考虑接近音速的激波问题)?
很明显,最大速度时,阻力应当等于重力。
那么
阻力=0.5*空气密度*飞行速度^2*阻力系数*机翼面积
也就是
飞行速度^2=9.8/(0.5*1.225*0.05*0.16)
=2000
飞行速度=44.7m/s 这大概是161KM/H的样子

这架飞机大概是啥样子的呢。。。就是类似翼龙的啦。

然后我们来算另外一架DS飞机
阻力系数是0.02,机翼面积是0.1m2,重量是2KG
飞行速度=(19.6/(0.5*1.225*0.02*0.1))^0.5
=126.5M/S
大概455KM/H

同样还是这架飞机 如果不考虑结构强度。。。你把重量提高到7~8KG,就差不多可以飞800KM/H了。

网友:
重申飞机加速不是靠俯冲。兜圈不是为了多俯冲,既然圈都兜了,俯冲多少不还是得上升多少。加压载主要是为了提高存速能力。

F5d目前极限估计转速五万多,五寸的桨距。螺距速度360左右。rcgroups有人在swist加强版上装了个微型涡喷,实测速度400多公里每小时。

网友:
58楼对于阻力的分析不适用于DS飞行, 所谓最大阻力=重力仅限于指自由落体的情况.

网友:
但是感觉其实DS飞机的阻力是远远小于它的重力的,否则高速下会以重力加速度的值去减速。
而事实上是,飞机飞很大的一圈,每圈只能积累一点点能量,速度最大值却达到700的级别。
阻力只跟飞机飞行时的气动特性和速度有关,却跟它的重量无关,这就是加大量压载的原因。

要这么说可能搞个带动力飞机牵着DS机飞到上万米高空然后释放DS飞机,能让它自己俯冲到音障附近,然后玩个解体或者超个音速之类的。

网友D:
我来回答LZ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设想拿把刀切蛋糕,两侧刀面都会都会怎么着?相对于一定强度的机翼机翼上下面都会承受气流的压力。不知道分析在不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楼的分析有道理,那个视频里的飞机根本看不见,没有什么可信度,你所提到的'动力螺旋桨模型的速度记录早就 ...

视频你看的太少了 多看跟着节奏必定能看到 去年就看见飞机的俯冲过。。。DS我也不懂和你们学习 反正我知道是DS 不是DLG哈~

网友:
第一架超音速飞机: X1 不就是平直翼的?
不明白的事情,平心静气求教,别开口就贬低别人,丢的是自己的脸。
DS速度过700,Youtobe上有大把视频可以看,看完了再来质疑。

网友E:
我只见到了一个固执的人,凭着自己有限的一点知识,甚至概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试图否定和质疑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宛若当年的慈禧,铁比水重,怎么可能有铁造的船而不沉呢?

  不过还是见到了很多亲切的Id,幽兰,nicknick,虽然我很久没玩Dlg了,但是看到这些名字,感觉真亲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老外专门喜欢吃饱了饭没事做伪造航模视频,什么3D机下吊真人,主翼脱落一半仍能安全降落等都是老外们的 ...

谁告诉你主翼脱落一半就不能安全降落的?

xfc2013,100cc edge空中折翼,KE安全降落
http://www.tudou.com/v/UE9-T91_bSM/&resourceId=0_04_02_99&tid=12112434==.html

网友:
楼主受打击了?不敢直视了。

网友:
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情多了去了。有句话叫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不要光想当然,买个JJ去试试DS,再来命题。光想不做JB用也没,好好学学DS理论,然后买个JJ自己试过了有证据了再来发帖子。那比你想当然的好,说服力也大。

网友:
冬天到苏州来,挑个风大的日子,我们一起上山飞DS,保证让你一次就上瘾。

网友:
世界上第一台超音速飞机展弦比也不小   还是平直机翼

网友(2013-08-11):
DLG?视频刚开始我觉得我SB了!
  哇 这么大个DLG 得双手才能扯出去吧~ 就像奥林匹克竞赛的铅球运动哪样?
后来才知道是楼主SB了,这不是DLG啊。
然后又看完了讨论的帖子
更确定楼主是SB了
国内不知道 最近的是台湾的,实测700多的,视频证据懒得给你找了
有点所谓的空气动力学知识了不起JJYY的,结果SB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见到了一个固执的人,凭着自己有限的一点知识,甚至概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试图否定和质疑自己完全 ...

这位大哥是?

网友:
好久没上过51mx了,我承认我是被“DLG”这三个字母吸引进来的。

网友:
我完全相信能达到这个速度,难以置信的是操控者怎么看得清?

网友:
300KM解体?那全球鹰不是飞不上去了么。
词汇这个东西,大概,可能,也许。说什么也没用,就算说,肯定,不可能,一定解体…………,至少拿出数据说话才有说服力,一定解体,为什么?单位面积强度数据拿出来。不然用什么词汇正面反面都是一样的主观。

网友:
我的理由是:直翼,长展弦比翼型的滑翔机,不可能进行300公里以上时速的高速飞行,这是违反空气动力学常识的,高速飞行下,直翼前缘的阻力涡流会呈几何倍率增加,大大超过推力,无动力飞机速度不可能超过螺旋桨有动力飞机最高速度。

全球鹰”最大飞行速度644千米/小时。你告诉我常识错了,还是事实错了。对真飞机而言300都算不上高速,不要拿300KM,模型飞机认为的高速套用飞机的高速流体理论如果直翼不可能高速,你看看P5D竞速项目,真真飞的快的几乎都是和滑翔机一样,接近机身的2/3直翼,外侧弧度。为什么竞速项目反而很稀少的有人用三角翼或者前略翼?不详述动螺旋桨飞机能够查到的官方速度记录是:欧洲航宇集团公司(EADS公司)全电飞机Cri-Cri,时速248千米/小时。螺旋桨已经有人飞到260了,你还说248是最快速度? 玩具的猎豹406改改都能到200KM,还是泡沫材料的而已。我觉得的常识有很多错误,连数据都取的不对,多潜水,你的知识需要修正重新构架。

网友:
楼主,你OUT 了,乐趣不同。不要比较。

网友(2015-01-27):
u2、全球鹰都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争吵,好好讨论嘛,DS飞行的原理很多人不清楚,所以就觉得是假的,飞机700多公里时速穿越空气的时候 ...

鱼说的没错。都是玩模型的,多讨论很好啊,融洽点吧。哈哈

网友:
DLG機子輕只有260g-370g 速度不是很快 DS機重又是在真空地帶由上而下繞圈飛行 上面迎風面下面真空帶 重量又加速度 所以速度快 兩米五翼展的機子都有可能超過4公斤在飛 無動力山坡機是翼面吃到風轉彎就加速 尤其ds飛行是一直繞圈一直在轉彎狀況 所以速度越來越快  快到破音速 也是告訴樓主大自然的力量是不能懷疑的 還有現在科技機子的材質和工藝你不用懷疑 你想的太淺學了 ds機對插主樑都用鎢鋼做的還需要配重都是很重的鋼材 你太小看這個世界的航模技術了 還是多瞭解一下航模的進步 一架ds機都要上萬到數萬才能買到還要等半年以上 你以為買的人都是傻瓜嗎??

网友:
空谈误国,待本宫上传一下Dynamic Soaring的RF7模拟器的演示,如果还是不信,就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DS还是DLG不重要,只是个名称问题,录像里的山坡滑翔机是个很小众的爱好,国内也没几个人玩过,楼上这些反 ...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不存在,除了你之外的人都不存在,你所看到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都是假象,是在你脑海中的电波,有个装置在你大脑里发射电波,让你感觉到你现在感觉到的东西,所以,一切都是假的,不要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不存在,除了你之外的人都不存在,你所看到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都是假象,是在 ...

阿彌陀佛 四大皆空 請教 你是清涼寺的嗎

网友:
248是世界纪录?……楼主洗洗睡吧。改天有空飞个世界纪录给你看,不过你肯定说我做假……

网友:
楼主少见多怪了,列出的数据也是幼儿园级别的。

网友:
请问楼主真的了解无动力滑翔机,真的了解DS吗?不要光从理论想当然认为,
DS速度过700,Youtobe上有大把视频可以看,请看完了再来质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回答LZ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设想拿把刀切蛋糕,两侧刀面都会都会怎么着?相对于一定强度的机翼机翼上下 ...

我认为这个解释太直观了。。

网友:
好久没来,突然发现这个帖子里面驻扎了太多滑翔机圈子里的精英,够全的了。

对楼主我只想说,科学并不只是严谨,理性,还有一个词“包容”!!包容!!

讲科学不是认死理,是在善于听、问、学的基础上,包容且论辩而来。

大家也包容楼主吧。。。有容乃大,,,哈哈

网友(2015-05-08):
我看到DLG进来的,结果通篇和DLG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Super Falcon 25 飞猫竞速机测速204km/h
http://bbs.mx3g.com/thread-151206-1-1.html
不管是什么材料什 ...

哥们你上YouTube去看下去,新的竞速滑翔机都突破400km了别说300了。德国朋友用实践高速我们,传统的观念只有,停步不前。

网友:
行了大家别争了,大家的机子其实都很快,相对那些,7,800算个毛啊!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算下时速多少。80000/2/24=16666.66666666666666667公里的时速呢,我说你们咋就不满足呢!

网友:
估计连什么是切变层都u不知道吧

网友:
我承认我是看见DLG才进来的,真的!!

网友:
DS飞行的原理如下:
1。当飞机穿越切变层时所获得的速度增量正好抵消掉在在随后飞过的稳定区所损耗的速度的时候,DS飞行就达到了其极限速度。
2。飞机穿越切变层的理想角度为飞行方向与切边层垂直,这时飞机可以获得最大的能量增量。
3。风速越大,风的切变量也就越大,飞机穿越切变层所获得的速度增量也越大。
4。飞机穿越切变层越频繁,飞机获得能量也越频繁,飞机的最终速度也越大。
5。但是,飞机要更加频繁的穿越切变层,就必须在稳定区做高过载机动飞行。而过载越高,能量损失也越大,速度下降也越快。

上面的4,5两条是互为矛盾的,飞手必须找到最佳的绕圈半径,确保飞机有足够的穿越频度,同时又不会在稳定区的高过载飞行中损失太多的速度,这样才能达到最大速度。
像台风这样的山坡机,DS飞行速度可以轻松超过200km/h。老外们搞的一些变态级别的山坡机,速度超过600km/h也不是不可能。
那测速表是用超声多普勒原理来进行测速的,测量结果基本靠谱。

网友(2017-02-27):
我看了大家的帖子,估计楼主还是不会太相信的,他只认公证过的证据!他认为有些国家的一些宇航的视频也可能是造假的,因为没有公证过。看样子楼主对公证是深信不疑的。
对于楼主放出来的这个视频,我想,楼主还是相信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的,一是那个风速,二是有飞机在飞,三是有人在用测速仪测速,不过对于口头报出来的速度不予采信。
大家也提出了好多的理论和一些实际的记录,楼主还是深信一些不可能。
我这里有个想法,因为楼主对于视频处理方面也是有比较深的造诣的。不妨从视频本身来看一下,不过前提是这个视频本身是真实的,没有进行过电脑特技处理,只是楼主对视频中的口头速度播报不相信。如果是这样,我提出一个方法,楼主可以测算一下。
从飞机与人体的身高比估算一下飞机的翼展,然后从视频中飞机绕行的直径与翼展的比,计算一下飞行的轨迹的直径数值,这里只有大概认为是圆圈了,这样飞机飞一圈的距离也知道了,而视频中是可以算到绕一圈的时间的,这样平均一圈的速度就能算出来了,再估算一下一圈中的高低落差,估算一下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比,这样最高速度也能估算 出来了,请楼主以这个方法测算一下,最高速度大概是多少。
当然如果楼主就不承认这个视频的真实性,这个测算是无法进行的了。

网友(2017-11-21):
别的不知道,函道毒蛇看到过全速,190km/h明显没视频中的飞机快,快至少两倍以上,但是753km就无法证明了

网友:
说下个人感受,目测飞机飞行画圈直径150-250米左右,最短画圈时间计时2.77秒,以150米直径3秒计算,150*3.14/3=157m/s,折合速度约500km/h,其中还是以最小速度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