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可拆卸鸭翼结构怎么设计比较好?

楼主(2013-07-12):
原来做过个40级的鸭翼机,当时鸭翼是不可拆卸的。现在想改造成可以拆卸的方式。不过发现不是很好设计了。最严重的问题在舵机上。毕竟是40级的又是升降舵所以舵机不敢用微舵。但是对于鸭翼那么薄的翼型标准的3003实在是太大了。放在中间的话还是放在靠前的地方都不容易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拉舵面的拉杆。而且舵机放在中间的方式很适合拉动副翼(毕竟是差动的),但是对于升降舵就不好设计了。目前还想到一种方法是把舵机整体放在机身外侧的某个地方拉单侧的舵面。但是这样子太难看了。

还有就是中间放固定螺栓的地方。若是整体的机翼就比较好设计这一块。但是鸭翼埋到机身里面,又不想让上面那部分的机身做成盖子的形状而是和鸭翼一体式的,就比较麻烦了……

现在的样子是这样的……中间那段是连接机身的部分。

网友:
怎么看起来不像鸭翼像潜艇的升降舵。

网友A:
你的鸭翼又不差动,还用得这么纠结?做成跟平尾一个德行不就行了?再配上一个快速拉杆接头,不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鸭翼又不差动,还用得这么纠结?做成跟平尾一个德行不就行了?再配上一个快速拉杆接头,不就OK?

是想这么做,但是空间实在是不够……那么大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这个需要做机加件的吧?

网友:
这回来是找淘宝让人激光切割吗

网友:
这样的话就会把机翼整体视觉效果达到完美..但拉力过大的话连接木板会不会拉爆...是关不是实木啊...是轻木..只要加强拉杆的位置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