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电位器舵机的构想

楼主(2013-07-12):
无电位器,现在一般还是使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电位器。但是步进电机,每一步,都可以知道其是否执行完毕。
那么,向前向后多少,执行机构是可以知道的。
这其实就是 一个闭环控制了,没必要再加一个其他的东西来替代了。
而且这样也可以实现非常迅速的定位。
原来有参考传感器的时候,需要根据差距多少来计算电机需要出多大的力,并且需要不断的比较传感器。
现在则直接可以命令电机向前前进多少,直接迅速定位。
由此带来的定位精确性,以及回中力量,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
问题在于步进电机的体积,步进电机控制电路的体积,似乎小型化还有不少技术障碍。

网友:
这种东西在精密数控机床,机器人等很都在用,可是不知道用在舵机上是什么效果。会不会在大力距堵转时丢步呢?然后造成舵位不准,中立点便宜。

网友:
主要可能还是堵转后找不到中产点,

网友:
虽然不懂电子方面的知识。但是就 步进电机或者说是 数控伺服机来讲 力量稳定性 精度 速度 那几乎都是无与伦比的。LS上的几位朋友所担心的 堵转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算很大,因为 数控机床 如果不小心编程错误或者装夹零件不牢靠,撞车是会发生的。但是撞车之后 整体机床的精度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就是这个小型化的问题,模型毕竟是小众运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霍尔传感用代替,记得有位高手diy12通遥控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霍尔传感用代替,记得有位高手diy12通遥控器就是这样做的

jr之前推出过霍尔传感器的舵机。不过这有点偏离主题了,霍尔传感器也只是电位器的替代品。

楼主:
动力电机都是无感无刷电机,大可以使用有感无刷电机,失步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中立点还是个问题。
futaba最新的BLS173sv,据说就是这么设计的,不过那个齿轮是掰不动的。也就是他的中点是出厂就校准好的,一直到坏之前,都不会变。

以上信息没有找到拆解图支持,所以,只能是一种推论。

网友:
步进电机启动后找不到零点,这是问题,还有就是体积问题

网友B:
不是有种霍尔电位器么,不接触,不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种霍尔电位器么,不接触,不磨损

如果分辨率达到1024以上的霍尔传感器要30多一个

网友:
无它,价格问题而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