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油门杆问题……

楼主(2013-07-12):
我的450现在只要推油门杆,方向舵就跟着动,动的角度不是很大,但起来飞机就偏转,这是怎么回事,控用的是福特爸FF9,陀螺是HB730,用的数字尾舵机,恳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说硬件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怀疑是你自己动作有问题。遥控器有舵机监视器一项,自己看一看。

网友B:
估计是手的动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手的动作问题。

不是手的问题,一推油门它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硬件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怀疑是你自己动作有问题。遥控器有舵机监视器一项,自己看一看。

不是手的问题,一推油门它就动,监视器应该怎么看啊!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手的问题,一推油门它就动,监视器应该怎么看啊!不懂啊

看看你的控里,连接菜单(LIKAGE)下有没有“SERVO”。这是专门观察各个通道动作的。

网友:
都是正解,你要多试试,多看看,难道说,控有问题??

网友:
我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D:
百思不解其中缘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思不解其中缘由

是的!一点解决的机会都不给,呵呵

网友:
换控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应该照着楼上的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