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头鱼X4II改470mm桨和X5尾管,抽条了

楼主(2013-07-12):
这是原厂长度

这是用470mm+X5的尾管,没有截短。

改装清单:
1、 RJX 470mm大桨(B桨)155大洋
2、X5尾管、尾传动轴、尾撑杆、尾变距拉杆,共计100大洋
均不含邮费。

470mm+X5尾管

470mm+X5尾管

网友:
好手艺,给力,改了看着顺眼多了

网友:
确实协调多了

网友:
不用降T降油门?

楼主:
关键是成本低。一共含邮费283。。。
副厂X5管子

网友:
能用x5大小桨吗 反正动力是一样的

网友:
飞行感觉呢!还感觉重吗

楼主:
我是mikado那个HKIII-4020-1100KV+15T小齿。降了点油门曲线。
重量和470大桨的浮力相比,微不足道了。不显重的。3300电池往前移动,调节重心

楼主:
X5的大小桨不行,桨根太厚。据说芬技515mm可以。我没见过实物

网友:
470桨 可以很好的平衡机体带来的额外重量,浮力更好

网友:
得瑟到论坛上来了啊

楼主:
   第一次在GAUI区发帖子。。。。

网友A:
如果想用泰世原厂件的,编号在此。泰世X5配件:208321(轴传尾管)、208366(传动轴)、208908(尾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用泰世原厂件的,编号在此。泰世X5配件:208321(轴传尾管)、208366(传动轴)、208908(尾桨)

比如推荐用什么规格什么品牌的大桨和尾桨,尾撑杆要不要换,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要不要换,能再详细一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推荐用什么规格什么品牌的大桨和尾桨,尾撑杆要不要换,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要不要换,能再详细一点么 ...

大桨换RJX 470的,当然你也可以换EDGE 473的。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你都可以换成X5的。当然X4II的也可以将就着用用。

网友:
RJX470大桨,尾桨X4II原配就可以了,锁尾杠杠的,准备换X5的塑料桨试试看。尾撑杆和垂尾同样富丽X5兼容件,水平尾翼无所谓,建议安装原厂CNC水平尾翼固定座。用富丽X5钢丝拉杆,注意起码要2个钢丝定位环哦。

网友:
我把尾桨也换了KDBB84.5mm的!X4II这样改应该飞500MM的桨但是全TB都没有!最大可以用515的桨,很好飞!

楼主:
  额 其实我尾桨用的是77mm的。。。也好飞

网友:
X5尾管不截断直接用长了点吧

楼主:
过几天,下一步是锯短尾管

网友:
有没有飞3D的视频啊?多谢分享

楼主:
水平太次,不敢现眼。。。

网友C:
LZ 我有X4 1代 和几对闲置的RJX 470 请问
在不换尾管的情况下可以用 470桨吗? 会打到尾管吗?
如果换了X5尾管 会不会头轻 (用3300电池)
改了以后 机机会不会重了很多 担心舵机力不够 和锁尾不良
我是用原装的配置 9660A+ 8910A+
你飞3D吗? 改了以后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改了,不过截断尾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我有X4 1代 和几对闲置的RJX 470 请问
在不换尾管的情况下可以用 470桨吗? 会打到尾管吗 ...

没搞懂怎么会打到尾管。。。。难道大小桨是面条做的么

不换尾管的情况下可以用470Mm桨,只是看上去不协调而已。还有大奖旋转起来会和尾桨重叠,对锁尾效果和姿态肯定有影响。不过问题不大。
我把X4II改成470mm和X5的管来用。只是为了折腾一下而已。重心问题忽略啦,电池往前移就行了。
昨天换MB陀螺仪,调好出去翻了几下。大奖的强度让人担忧。算了折腾一下就行了。还是换回原厂来用吧。

舵机力量足够了。

网友:
其实用470和425 来飞  手感有什么区别? 会不会像大家所说的 浮力增加了

楼主:
浮力有增加,姿态更稳。500级飞出550级的感觉来。。。。而且阵仗没有550那么吓人。
用原厂长度的尾桨,MB逆时针自旋尾巴回弹,调低了另一面就偏软。换回原厂尾管和大桨,尾桨还是原来那副,变成了顺时针回弹,调低了另一面软。。。。。。
应该是中立点问题,没有处理好。

网友(2014-01-17):
我挺你,把胖头鱼改成海豚了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朋友说X42用R家 的桨飞出了屁声。。。

网友:
如果要用X5大桨的话,只要再把大桨夹换成X5就行,横轴、大桨臂都是通用的。

网友:
楼主这样改挺不错,视觉上也很平衡

网友(2014-02-27):
我直接用的X5尾管和470,貌似尾巴长很多~没有楼主这么协调

网友:
已改,为管切掉3厘米,使用KBDD84.5尾桨,刚刚好.

网友(2014-10-09):
楼主你好,最近入手x4II,有点改装上的问题想请教,能加个Q吗?50231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