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飞狗,首飞小结

楼主(2013-07-12):
在大疆发布狗思以前我是天天想日日盼,但发布已后我冷静思考了一下(这个帖子代表我的部分想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这里不多解释。生命在于折腾,上周买了个飞狗,想看看精灵这个载机到底怎么样,如果不行把这云台放到其他载机上也没什么损失。今天终于改装成功了,并可以遥控俯仰,先上图

全部原装装备1085g,还没有加图传和OSD,这个重量对于精灵已经勉强了

飞狗安装到精灵上确实是个技术活,几乎把精灵拆散

这个遥控器改的有点丑,当时没有得手的工具,只用电烙铁和壁纸刀开的孔,凑合看吧

刚刚安装完成后试飞了一下,得到几点经验:
1。有点重,飞行有点吃力,可能是有微风的原因,悬停有点飘
2。耗电严重,新机没加任务设备的时候可以飞8-9分钟,现在可飞3分钟左右,基本没有实际用途
3。在加飞狗以前我加上skylark osd和200mW图传,可以飞4-5分钟,这次因为担心电量不够所以暂时没有装,实际情况也印证了我的担心是有必要的。
4。下一步准备换9寸桨和升级电机测试一下,如果不行,看来只能给小朋友当玩具了。
5。用飞狗拍了3小段视频,总的感觉还不错,就是果冻现象还是存在,这可能和精灵自身震动有关,不知道用狗思的同学什么情况
6。个人认为飞狗设计最失败的一点就是拆装狗3,以前也有人反应过,这个问题希望在今后的版本中解决。

一时就想到这么多,因为没有狗思,也不知道装了狗思的同学们的情况是啥样的,希望交流。

网友:
小精灵 不能加东西的 加了飞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试过 加狗 加云台 加图传 2200 电池 3分钟 就一个起落 坑爹呀

网友:
如此短的时间,看来真的不敢上精灵挂狗思。
考虑别的机架。

楼主:
我看到有人挂狗思能飞6分钟,不知道怎么弄的,刚才重新设置了一下电压保护,等充好电去试试

网友:
这个控,改的不错啊,看不出来难看在哪里。精灵包裹那么结实,怎么散热

网友A:
只能说飞越狗太号电了…加图传加H2_D3松松7分钟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飞越狗太号电了…加图传加H2_D3松松7分钟飘过

我觉得飞狗耗电只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低压保护设置的不对,你的低压保护怎么设置的?还有你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飞狗耗电只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低压保护设置的不对,你的低压保护怎么设置的?还有你用的 ...

创新科的图传。并联在小精灵的板上。7分钟还是设定3.8报***的是BB报警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飞狗耗电只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低压保护设置的不对,你的低压保护怎么设置的?还有你用的 ...

其实论坛上说什么小精灵什么什么的 ,很多都是一种理论,这个还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决定。我的小精灵加了云台模块和V2模块,其实没什么影响。基本出去带4片电池。拍摄打开30分钟左右的题材回来,然后剪辑用的也就那几分钟的。呵呵 。精灵定位是娱乐方便。续航要长 要专业就找S800 EVO吧。

网友:
精灵+飞狗+图传+osd+狗3,总共接近1200克。飞行5分钟。用来拍一些片段足够了。

网友:
换桨换电机,估计可以改善。
不过怎么想也不应该就只飞3分钟啊~似乎太短了
狗思配了3种减震球,我用的中号的,没有任何果冻。

网友:
精灵就是纯玩具

网友B:
飛狗太耗電了吧?
精靈+狗思+400mW圖傳+原廠電池飛7 分鐘飄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狗太耗電了吧?
精靈+狗思+400mW圖傳+原廠電池飛7 分鐘飄過...

和飞狗应该没太大关系,我的新精灵什么都不上也就飞8-9分钟,加个200mw图传和黑狗3最多飞5-6分钟,加上osd不到5分钟,从来没有飞出来宣传中说的10-15分钟,人品差呀

网友:
我也想上小精灵+飞越狗,DJI的云台买不起,没办法,楼主能否接个带电流表的稳压电源测试一下飞越狗台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我的老油条无刷云台根据调整值的电机功率最大也就300mA,一般也就200mA不到

网友:
你的时间太短了,我的精灵+图传+无刷云台+狗3共1063克,可以飞7分多钟啊!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改仰俯的方法吗?云台仰俯接哪个位置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