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自主降落

楼主(2013-07-12):
能不能实现呢?我设置自动返回是当没有摇控信号时打开返程通道!打开气压定高!油们是百分五十保持!如过我飞的高度超过信号范围!是不是他自己跑到家的做标保持高度下不来啊?

网友:
同问啊!自动返航要不要管定高什么的!会不会一下掉下来呢?

网友:
自动返航根本不用管,电池电量足,
GPS正常就好了,其他的飞控自己搞定

网友A:
现在我的是打开gps定点,在打开返航,回来后慢慢自己下降,能落地但不选择地形。

网友B:
你能保证50%油门是下降还是上升吗?
其实MWC还没有做到这些功能,你只能根据经验设置一个油门数值,让他能下降的油门。

我的失控保护是设置的保持当前油门+打开定高。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返航了。

我看官网论坛的讨论,后面MWC会做自动紧急降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的是打开gps定点,在打开返航,回来后慢慢自己下降,能落地但不选择地形。

怎么才能设置回家后下降啊?
我现在只能返航到家后等没电了下降。不过一般返航之后,因为距离失控的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可以手动降落了。

网友:
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保证50%油门是下降还是上升吗?
其实MWC还没有做到这些功能,你只能根据经验设置一个油门数值,让 ...

主要是定高返程下和你设置的能慢慢下降的油门冲突不?难道关闭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设置回家后下降啊?
我现在只能返航到家后等没电了下降。不过一般返航之后,因为距离失控的问题 ...

我并没有特意设置,只是一次险些失控后打开返航和定高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定高返程下和你设置的能慢慢下降的油门冲突不?难道关闭定高?

MWC打开定高的一瞬间,会记下当前油门值。如果保持油门值不变,那就定高不变。

只有在打开定高之后,然后下降油门值超过40(默认值40,可修改),MWC才会定速下降。

我的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的是打开定高、返航、油门保持。这样,定高打开之后,油门就不会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下降,除非没电了。

除非你能设置成打开定高之后,再降低油门,最好是达到返航点之后,略降一点油门,就能降落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2013-09-01):
友情顶贴,顺便看看大家的讨论

网友(2014-10-25):
目前应该只能返回头顶,等电池耗尽慢慢降落。

网友:
他的自动返航 不跟APM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