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真直升机有负螺距吗?

楼主(2013-07-12):
这种真直升机有负螺距吗?要是有的话,倒飞悬停应该也能实现呀?至少可以利用负螺距降低这种特技飞行的高度。是吗?

网友:
翻的时候高度掉很多,应该没负螺距

网友:
真机大桨不是笔直的,稍稍往下弯,倒飞需要的强度不够
不过小型机或者阿帕奇这种高性能机改装过应该可以倒飞

网友:
有负螺距,要不然真机没法熄火降落,但是这个负螺距不大

网友A:
真机要倒飞干嘛?表演吗?

网友:
和直机原理一样

网友:
没有负螺距吧

网友:
没有负螺距,真飞机是定转速变螺距的

楼主:
哦,这么一说,虽然能变距,但可能螺距最小只能到0度吧。

网友:
可以从翻的时候的烟雾看出来,没有负螺距的

网友:
表演就好了,自己坐的时候就千万飞机这样翻几下了!

网友B:
忘了切3D开关翻就这样子啦

网友:
根据烟的状态可以断定没有负螺距,至少翻得时候没有负螺距,倒飞时烟还是向上冒得,并没有被大桨吸进去,所以可以断定无负螺距,至少翻得时候没有。

网友:
侧翻好像灵敏许多

网友:
好像地平线出这款机了

网友C:
真直升机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只是个筋斗,它的结构强度已经是特殊设计了。普通直升机也可以翻,但是从俯冲到改平飞就解体了。真直升机有负螺距,是在无动力迫降时使用的,翻筋斗的时候可不敢用,会砍尾管的不过曾经看过一个阿帕奇的视频(一时找不到了),好像还真有点负螺距倒飞的意思,不知道是拍摄角度造成的视觉错误还是那家伙真有这性能,也搞不懂这样的倒飞动作在实战中有什么意义,不会就是为了臭显摆吧

网友:
真飞机这么飞 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直升机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只是个筋斗,它的结构强度已经是特殊设计了。普通直升机也可以翻 ...

谢谢各位参与讨论。估计还是材料强度和结构强度达不到要求。毕竟真机的重量和动能是巨大的。稍有颠簸都可能散架,更何况做这种极限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切3D开关翻就这样子啦

呵呵,还是飞高一点安全。只要不着地,就不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切3D开关翻就这样子啦

呵呵,还是飞高一点安全。只要飞机不着地,就不会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要倒飞干嘛?表演吗?

超机动,一切负螺距迅速下降。躲避危险,  或倒飞悬停时令对方傻眼,利用机载机枪干掉对方。跟人YY。哈哈哈

网友:
想做到的话应该没什么难度,只是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没人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