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6600mah B6AC与XA650PRO的三角恋

楼主(2013-07-12):
                                      原谅我标题了!!!!!!!
先介绍下基本情况,载机X650PRO,NAZAV2 飞行是在空载的情况下

大概在3星期前炸过机,当时1号机臂断掉,电调接飞控那根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电调这边焊接点被拉断,后来换掉机臂,电调重新焊接上.当时电池受损上图.

问题来了,我现在是用电工胶布完全裹了一层,代替以前的外层.刚炸完的2个星期内使用电池一般能飞15分钟以上,从前天开始飞机电池明显不给力了,飞行最长8分钟,这个是什么原因,要出问题因该是当时就应该出的啊!为什么是2星期后再出.
       再说明下充电器的情况,充电器用的是IMAXB6AC,大概在1个星期前出了个情况,充电器冲着冲着 出现乱码,未出现过方块(在论坛发现有摸友有方快出现).当时拔掉插头重新插上,后又立即出现乱码,电冲完后电池未出现异样,中间还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直到前天第一次发现电池不经用时,发生过乱的情况,当时冲了大概2小时去取电池才发现,然后上电发现一点电未充满.

          今天早上飞行的时候电池飞了8分钟左右,大概情况是,电池在昨天拔下来的,当时充电器显示16.7V 电压,放了一天今天早上先给电池插上报警模块先显示16.6V   过了15分钟再看就成 16.5V 了(这是什么情况),然后上电飞行,动力什么的都足  悬停什么的也稳,但是8分钟后  报警模块报警提示电压过低 14.5V ,降落,刚刚拿进室内检查电压又回到15.1V ,   在我发帖照照
片的时候电压回升到15.2V .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情况!!!!!求各种大神@!!!!

网友A:
电池都摔这样了你还敢用?换电池吧。这一块做无害化处理,记得先放光电。不要迷信电压。如果你的电池带载和空载电压每片差距达到0.3以上,肯定是内阻大到不能用了。

网友B:
电池 都捅破了 肯定漏液了
如果漏液还能用 厂家也就不用 用铝箔包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摔这样了你还敢用?换电池吧。这一块做无害化处理,记得先放光电。不要迷信电压。如果你的电池带载和 ...

B6AC检测  每片电压  相差最多 0.1V, 我准备取掉一个电芯  做成3S用你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 都捅破了 肯定漏液了
如果漏液还能用 厂家也就不用 用铝箔包电芯了

这个每看见液体出来阿  ~~~ LIPO电池

网友C:
电池包装是没穿透,还是特别的??
怎么还可以用。。。
神奇。。
安全起见不建议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每看见液体出来阿  ~~~ LIPO电池

只要 电芯的铝箔了 捅破 就 必漏液
这个电解液是挥发性的 不会像流水 那样漏出来
如果漏了 会有一股味 不好形容 什么味道 但是 你闻到了 肯定能感觉的
你仔细闻下

改3S的话 你看看 有几片 漏液 的 只要把漏液的拆掉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 电芯的铝箔了 捅破 就 必漏液
这个电解液是挥发性的 不会像流水 那样漏出来
如果漏了 会有一股 ...

学习了谢谢,就只有  1块电芯 桶破了 ,问一下改的时候   ,插平衡冲的那个头子叫什么    网上 能买到不     改3S  了 肯定要换头子撒   ,然后   充电 器的乱码问题能帮我解释下原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包装是没穿透,还是特别的??
怎么还可以用。。。
神奇。。

特别的什么?  包装  铝箔  穿透了  都能看见黑黑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特别的什么?  包装  铝箔  穿透了  都能看见黑黑的东西了

飞了2个星期     飞的很爽的,看来 AKE  6600  4S  18C  确实 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就只有  1块电芯 桶破了 ,问一下改的时候   ,插平衡冲的那个头子叫什么    网上 能买到不     ...

平衡冲 插头 你直接切掉一个线位就行了
买新的也行 直接搜    平衡冲插头     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冲 插头 你直接切掉一个线位就行了
买新的也行 直接搜    平衡冲插头     一大堆

切掉不妥吧  以前插的     4S 的是5针  现在  3S是  4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掉不妥吧  以前插的     4S 的是5针  现在  3S是  4针吧

改成3S吧。平衡头也可以切,也可以换。注意焊接的时候小心一点。短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