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无桨上电试机,单边发热,可以上天吗?

楼主(2013-07-12):
四旋翼,无桨放在桌子上,上电转一两分钟,明显左边两个电机温度高于右面两个,右面冰冷,左面温热,右面温热,左面烫手,这现象能上天飞吗?开始左边两个电机干转没升力,已经把所有连接重新检查了,确定连接无问题,现在看上去运转正常,飞控;兔子二,电调,好盈飞腾30,电机X2216

楼主:
紧急补充;左边电调冒烟了,。。。。。。再次确认连接无问题,左上角电调冒烟,估计是电流太大了吧,求解,有可能是飞控错误指令让左边超负荷工作吗,

网友:
天行者20A?

网友A:
你那个烫手的电机的那个电调肯定有问题了
最好别再实验了
不然就是烧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烫手的电机的那个电调肯定有问题了
最好别再实验了
不然就是烧电机了

嗯,只是换了一个电调上去,还这样,现在不敢上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魔吧

还真想退,省得麻烦您费心劝退。。。。。。可飞机不答应,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想退,省得麻烦您费心劝退。。。。。。可飞机不答应,好了!

那恭喜你..造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