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无刷顺利搞定

楼主(2013-07-12):
没有使用挂件安装,考虑高度太高容易拍到电机,采取四颗螺丝固定在原先减震板的方式

整体效果

局部特写

线束整理,这部分有点乱,不过只能这样了,云台电是从OSD分支上取的,焊接固定,接插件连接。

控制方面,我用的是14SG遥控,把接收机设置为D模式,SUB对应1-8通道,数字1-7通道对应9-14,把9、10通道设置为2位拨杆和旋钮,控制云台速度和角度模式,并进行俯仰调整。

网友A:
插头处理下,这堆插头看着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处理下,这堆插头看着好重

这些插头都是电调,PUM,和IOSD的供电插头,后期考虑规整下。

网友:
线太乱了!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接插件太多,隐患呀

网友B:
既然飞狗带了AV球的,你那个Q2000S减震模块就拆了吧,装着不嫌重了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飞狗带了AV球的,你那个Q2000S减震模块就拆了吧,装着不嫌重了很多么?

主要电池不好固定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lz可不可以把14SG具体和naza及T2D的接线方式介绍下呢,用14SG的人越来越多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lz可不可以把14SG具体和naza及T2D的接线方式介绍下呢,用14SG的人越来越多喽,谢谢.

如何用14SG遥控实现飞越无刷云台的控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804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14SG遥控实现飞越无刷云台的控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804
...

已经看到,并且留言,很好的帖子值得收藏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