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玩四桨旋翼直升机的模友?如何克服四桨的扭力?

楼主(2013-07-12):
玩有副翼入的门,换下的零件组了一架机,买的四桨的旋翼头,但发现尾巴推力完全不够了,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改进办法?用480的尾桨?自制宽一点的尾桨?重新用小电机驱动尾桨?用大的(或小的)kv值的电机?增大(或减小)齿比?还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我觉得用480的尾桨好。

网友:
换加长尾管或者换大尾桨最容易实现

网友:
都跟你说了直接买先科的480 uh-1的尾桨。。那款桨跟500的一样大,太长干涉的话磨短点,包你锁得杆杆的。

网友A:
旋翼头发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发来看看呗

就这个了~正在淘480尾桨零件

网友B:
还是把螺钜调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螺钜调小点吧

好吧~周末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好漂亮  尾桨是不是也要改下啊  是不是也要加大尾桨的效率

网友A:
四个桨是每两个是一副吗  还是都要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桨是每两个是一副吗  还是都要做平衡

我买的木浆~没平衡直接装了~~还没飞~~尾桨不行。。

网友:
尾桨准备怎么做  分享下呗  有没有计算 扭力与反扭力的公式啊

网友:
这个真心不懂~~楼下回答~~等着学习哈!

网友B:
改四浆..大浆宽度是不一样的...要不同等2浆6度起飞..4浆可能3度已离地了..加尾浆或改大尾浆..换窄身大浆.或改浆角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四浆..大浆宽度是不一样的...要不同等2浆6度起飞..4浆可能3度已离地了..加尾浆或改大尾浆..换窄身大浆.或 ...

喔~有道理:)我到控上试试~~再请问一下kv高有没有影响啊?想过用6s低kv的电机,但一个是要换电池麻烦一个是怕抵kv转速低尾桨更没力了。。

网友:
高kv尾桨才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