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45钢板的厚度跟设计厚度是如何对应上的?

楼主(2013-07-12):
请教各位一般45钢板常用的厚度有哪几种(1-30MM内)

还有设计的厚度取什么值好呢?

例如有10MM的钢板,买回来铣带磨加工。设计是不是取9MM会合理一些呢,这样加工量少,又不浪费材料。

网友:
6,8,10,12,16,20,22,25,28,30,32对应英制尺寸1/4,5/16,1/2.....类推
钢板周边至少加3m/m-5m/m,厚度需加工则加1-3m/m
设计一台机器都是要多年经验累积的
如不是这行业的,那就找人家设计製造过的图纸来做,会少很多弯路

网友(2013-09-27):
这问题~~~ 很好~

网友A:
人家都是根据设备结构强度来选型板后……你根据材料来设计设备太符合diy精神了,有什么样料造什么样设备。楼主我支持你。平板上下面一般不用铣直接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是根据设备结构强度来选型板后……你根据材料来设计设备太符合diy精神了,有什么样料造什么样设备。楼 ...

根据设备结构强度来选型板后,还得跟据实际加工情况来定板厚吧?

例如有一结构只要17MM厚的板就够了,但现实中的厚一般都是20厚,去掉厚度偏差,直接上磨床后,也就19.0左右吧。然而,这结构跟板厚没影响,反而板越厚越好,设计时定为19.0也是好事。没必要一定要17MM厚,浪费加工费。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设备结构强度来选型板后,还得跟据实际加工情况来定板厚吧?

不浪费成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浪费成本么

17MM的板 跟19MM的板 不是都用20MM的板弄出来的么? 20MM铣到17MM感觉成本要高。

网友:
这个看情况,有些场合,回去定制,比如某零件 毛坯用 预制 型材  比较经济,就回去定制型材,批量的时候,材料还是要省的,当然LZ说的也是不错,想我当初才出来工作的时候,搞工装夹具设计,开始注意不到这个问题,搞了个20的板,而且这个板厚还有较高要求,结果那工装组的师傅就电话过来问可否改成19,20厚板一磨就19点多了,用20多的板又加工余量太大,其实这种情况是一种内部的互相考虑方便达成协议,像那种 我花钱让你做,我画 多少你就得做成多少,当然了有经验的还是要考虑加工的经济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