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夹 拧 不紧求助

楼主(2013-07-12):
我用子弹头拧的过程,快要拧紧了,子弹头下面就开始跟着转了,和
电机
打滑,怎么把它拧紧啊?

网友A:
子弹头和电机不匹配, 子弹头大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装机教程

网友C:
现在的产品质量都不怎么好,我的桨夹还偏心呢。

网友D:
用的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桨?
6*4 马刀

网友E:
我都没拧那么紧 用手拧几下

网友F:
百思不解其中缘由

网友G:
1.垫片不没花面,用刀刮刮
2.螺牙不够长,螺到底了,中间再加个垫片什么的.
3.座子孔夹紧也不能使轴与座子配合更紧,在电机轴上再圈两圈纸胶什么的.

网友H:
一般拧紧的时候,一手把住浆,另一手拧子弹头,不会打滑,你说的情况没遇到过,可能是别人说的子弹头大了!

网友I:
不会吧,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J: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

网友K:
太多学问了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