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重新控制,万一要开机对码怎么办

楼主(2013-07-12):
返航时,想重新控制,关控再开,万一要对码怎么办?接收机好像是上电前一小段时间才能对码

网友A:
什么控?华记D10可以固定接收机IP的,就不用从新对码了!!切记开控前先把三段开关打在gps模式,然后油门保持中位再开控,免得没有动力或者是全油门加速!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关控返航

网友B:
最好用混控的方法设置一个一键返航,要想重获控制权,切掉返航,切手动再切姿态就OK关控是最不可靠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混控的方法设置一个一键返航,要想重获控制权,切掉返航,切手动再切姿态就OK关控是最不可靠的办法。 ...

请问如何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华记D10可以固定接收机IP的,就不用从新对码了!!切记开控前先把三段开关打在gps模式,然后油门保 ...

7e,自己加了开关成8通了,刷g大固件。我是好像看见有个固定码输入,不过不会用。如果关控不安全,我还是用其他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呢,

刷了固件就不好说了,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呢,

最新版的调参软件里,已经可以直接把姿态开关上,设成“GPS、姿态和失控返航”三档。不用关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的调参软件里,已经可以直接把姿态开关上,设成“GPS、姿态和失控返航”三档。不用关控,就可以。
...

谢谢。已经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