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动力套、两套方案、不好选择了、来几个好心大哥、来帮我选择选择、已有飞控、

楼主(2013-07-12):
Super X飞控
山狗
5.8G 400mw

恒力 4225 KV610
铂金  30A
飞越650 机架
X-CAM X100B
= 2800元

XA650PRO动力套加X-CAM X100B =4200元

用哪个、

网友A:
没有可比性啊  差价不小,米足了就上原装带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比性啊  差价不小,米足了就上原装带动力

没可比性是只的哪方面、我就是看大家用4225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可比性是只的哪方面、我就是看大家用4225用的比较多、

用的多的不一定是好东西。

楼主:
好吧直接入 PRO动力套了3199 在来2块 ROC 正好4000块、云台先不买了不是说XA要出吗、

网友B:
特意去看了动力套,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意去看了动力套,不多说了、

来点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点意见、

意见就是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见就是不划算。

这就是我之前要问的、所以吗、有啥好推荐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之前要问的、所以吗、有啥好推荐没、

买机架,电机什么的的自己装。
看你都有米买动力套了。
电机可以买目前我认为的最适合的:朗宇Sunnysky V4010 375KV。
桨用15~17寸的。
机架可以买雷鸟的X650、买回来之后把它的铝方管取了,换成轴距700(15寸桨),800(17寸桨)的。
电调买个30A的就可以了。
电池6S 10000mah

网友:
!同意楼上,自己装。关键是看自己的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机架,电机什么的的自己装。
看你都有米买动力套了。
电机可以买目前我认为的最适合的:朗宇Sunnysky ...

x650 pro 动力套

Super X 与 OSD

ROC 4S 5800 电池

XCAM X100B 无刷云台

5.8G    400MW 发射机

11.1V 3S 800  发射电 也可以改 BEC 同时给 云台 和发射共用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263501885170)

Suptig 山狗 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x650 pro 动力套

Super X 与 OSD

算我白说了,上天没飞一会儿就下来的时候别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