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浅谈制作 像真Fokker DR1 (28楼补了视频)(33楼更新清晰视频)

楼主(2013-07-12):
自上次折纸法试制了一架Geebee 并且成功试飞,顺利服役后,才发觉折纸法像真机潜力很大。经过琢磨和工艺改进,花了两天时间制作和调试,再吸取群内模友的经验加以改善,完成了这架Fokker dr1。由于制作过程中方案不断变更,所以制作过程的照片就乱了,在此就不整理了。这次,就以完成照片来浅谈一下制作的方法吧。
先来些完成图。
     首先当然是介绍设备了:as3x 1s接收机、配套直线舵机、7mm减速组、5030桨 、150mah 20c电池。由于考虑到室外小风飞行,as3x必不可少。
      折纸法顾名思义就是找到合适的纸模图纸,打印出来,剪下有用部件,用固体胶粘在3mm d板上,用锋利的刀切下d板。有些小技巧:比如切直线,可以把刀子靠在钢尺上导向,就能切出长直线。切d板的刀千万保持锋利,不然边缘会坏掉的。
     切下全部组件后就可以制作机翼了。先用粗砂纸蘸水打磨,最好把砂纸固定在木板上。磨出大致翼型后,用细砂纸蘸水打磨。这里讲解一下如何做出像真的翼肋蒙皮的凹痕:做完翼型后,取一片30*40mm左右的细砂纸,用食指按住细砂纸,其他手指捏紧砂纸,蘸水在凹痕部位磨,边磨边修正,就能做的相当像真。期间手指可能会疼,注意休息。
     做完机翼就能开始装配了。机身蒙板对接处最好切出倒角,对接后就能光滑平整。圆弧处就用尺子压出或用笔划出划痕,少量多次进行弯折,切不可急于求成而导致板材断裂。纸模的图纸毕竟是做纸片用的,使用有厚度的d板自然会有一些装配配合部位需要修正,边做边修正吧。粘接这一类飞机的最佳粘合剂是热熔胶,使用方法和技巧自己慢慢体会。
    装配顺序:先粘接机身,然后装上下机翼,然后中机翼,尾翼。(注意:尾翼要先做完舵面和铰链后才能装配,垂直尾翼的铰链较小,需在透明胶带上涂抹泡沫胶粘接才能保证可靠性。)这时开始制作起落架, 先把机翼粘到1mm碳棒上,然后用易拉罐铝片制作加强片并且打孔,粘在d板切出的机轮的两面。装上机轮,用热熔胶限位。然后截下适当长度的1mm碳棒4根,先插两根在起落架上,打上少量热熔胶固定,然后插在机身上,调整位置打上少量热熔胶。然后插另外两根碳棒,同样用少量热熔胶固定,调整位置全部正确后打足够的热熔胶固定。然后可以粘接上机翼了,翼台方法同起落架。 然后就要连接机翼了。先在下机翼下粘上1mm碳棒,要粘的直。 然后截下两根长度适宜的1mm碳棒穿透三翼,在下翼底部打上热熔胶固定,然后调整中翼与下翼的位置关系,确定后在中翼打上热熔胶,最后确定上翼位置,打胶固定。于是装配到此完成。
     开始切设备仓。机头部位水平切下去,切到翼台前一点,以免影响翼台强度。然后根据空间切下合适的d板装在里面以此固定设备。 电机要做出下拉和右拉。然后做出设备仓铰链,并且装上磁铁方便开关。
     现在可以制作舵机拉杆了,先确定as3x的修正方向,用粗的1.5mm左右的碳棒削出尖端,找好位置,刺入机身,适当搅动扩孔。然后用0.6mm的碳棒做拉杆,穿进之前钻好的孔内,查看碳棒与舵机的位置关系确保碳棒拉伸顺畅。开始用0.4mm的钢丝制作操纵杆,做完后固定在舵机上,然后用镊子夹好1mm的热缩管套住钢丝和拉杆,在热缩管口点上微量502胶水。现在制作舵角了, 用易拉罐剪出适当形状,用绣花针打孔。然后制作舵角操纵杆,此时要做出U型方便后期调整。然后上电,套上热缩管点上502。
     然后要制作副翼操作机构了。确定副翼as3x矫正方向,固定舵机。 然后用0.4mm钢丝做拉杆,先套上1mm热缩管再制作Z型接头,同样另一头要做出U型 此时开始制作副翼舵角,把舵角套在拉杆上,调整位置,用热熔胶固定舵角,调整热缩管位置确保拉杆顺畅后固定热缩管。
    可以涂装了。我之前用的是马克笔,效果不理想,听取建议并学习经验开始使用丙烯颜料。机翼下方用马克笔的黄色较浅,没做修改。然后做出喜欢的涂装和小细节。(我这里做了机枪、发动机、座舱边上的击落飞机数。。。)
    最后开始调整飞机了。装好电池调整重心,这飞机重心我不确定位置在哪里,暂定在上翼前缘40%。(这个需要试飞后调整。)此时我发现机头偏轻,但是电池位置不好调整,于是在机头用焊锡配重。
     于是一架像真的Fokker dr1到此制作完毕。择日试飞。暂且挂墙。
fokker dr1.part2.rar (141.2 KB, 下载次数: 22) fokker

网友:
顶你 吉比做的很漂亮

网友A:
请问D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
做得真精致

网友B:
又一高手现身,佩服!佩服!兵哥,秋秋,x大赶紧拉入群啊!

网友C:
漂亮啊。
楼主实在是好手艺。
佩服,顶!

另外,回楼上,已经在一个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D板在哪里买的?

淘宝搜索一下就有了。d板、depron

网友:
漂亮,手艺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啊。
楼主实在是好手艺。
佩服,顶!

老兵以前的帖子获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高手现身,佩服!佩服!兵哥,秋秋,x大赶紧拉入群啊!

从新手成长过来的 见笑见笑

网友D:
果然是超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一下就有了。d板、depron

谢谢...一直想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超人

见笑见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漂亮啊。
楼主实在是好手艺。
佩服,顶!

哈哈,俺真的凹凸了

网友:
好手艺,期待更多大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俺真的凹凸了

归来吧,归来呦,
浪迹天涯的游子。
...

楼主:
今天天气好,出去试飞,重心确定在上翼前缘1/3。另外7mm动力很勉强,下次换8.5mm减速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归来吧,归来呦,
浪迹天涯的游子。
...

又招魂啊……等俺31了吧……不知道还能过去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招魂啊……等俺31了吧……不知道还能过去不……

31算啥啊。
81都没问题。
所以,赶紧的。别等了。

楼主:
补个视频。傍晚七点多拍的,天太黑了,将就看看吧。以后再补个清晰的。

楼主:
还有geebee的

网友:
视频的沙发。
恭喜楼主双飞+爽飞。

网友:
视频很好,支持,降落差一点,可能地面太粗糙了

楼主:
清晰视频来了。3~4级风飞的。

网友:
不错,飞机太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