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艇安装问题

楼主(2013-07-12):
新手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种安装电机架,吸水舵架,轴系。 那些电动O艇新手安装 细节,有没有老手可以详细指点一下啊~ 我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网友:
设备重量跟重心很重要,新手自己装船有难度。建议找本地的模友学习交流

楼主:
我是东北的 很少啊  没见到几个船

网友A:
在这个论坛上,找个船的图片看看作为参考就可以了,装的时候,把东西放好位置,再图片发上来,就会有人告诉你怎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论坛上,找个船的图片看看作为参考就可以了,装的时候,把东西放好位置,再图片发上来,就会有人告诉 ...

谢谢  我感觉 还是 先入手成品船 玩一段时间 知道原理了 然后在做船 会比较容易点  是不是 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感觉 还是 先入手成品船 玩一段时间 知道原理了 然后在做船 会比较容易点  是不是 大神。

一般做成品船的厂家,都不懂船的你照搬成品船的装法那就走远了

网友:
与其买一艏1千几到两千元的商品船,还不如叫虾哥帮你装艏防翻的65 O艇,配置比商品船高,你还可以用高一点的配置(好一点的电机电调),以后电机、电调、五金件都可以升级到MONO1上去。这个价位的商品船的设备几乎不可以升级的。

楼主:
虾哥的 船 大概多钱、 好像 他们卖的 商品船 都是用的 杂牌子的 电机 和 电调。

网友:
已经知道结果了

网友B(2014-04-10):
虾哥的做的 船,在哪里可看到,有淘宝没有。我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哥的做的 船,在哪里可看到,有淘宝没有。我想买个

淘宝搜珠海启发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