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英雄机身抖动问题

楼主(2013-07-12):
麻烦请教下大家,这样的抖动能接受吗? 主轴旋转时画这么大的圆圈能接受吗?这个现象在转速比较低的时候比较明显。。废话不多说,视频如下:
我仔细检查了下 好像是固定座 的叉有点分开  这个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横轴,中联

这3个都是全新的。

楼主:
我只想知道这样的振动能接受不?上次炸机就是主轴越飞越弯,最后把陀螺仪和舵机链接线振送了,导致不锁尾并炸鸡!现在我换了新的旋翼,但是怕问题没解决,导致同样的悲剧发生!

网友B:
飞起来挺稳的啊

网友:
飞起来还行啊,刹车帽的孔位大部分都不是在中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3个都是全新的。

新也要看人品的,我买的一包住轴里面三根有两根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挺稳的啊

上周换了个主轴后飞机调的也很稳,主轴稍微有点画圆。可能因为是马达固定螺丝松了(后来炸机后猜测的),导致机身抖动越来越大,主轴越来越弯,最后把陀螺仪和尾舵机连线给振松了,结果就是在地上打了个坑!昨天换了新的旋转头,我怕我没找到问题又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看看 单向轴承和主轴固定座轴承呢?

网友C:
上紧中联螺丝的同时把中联用力向上提。

网友:
看上去挺稳的啊~

网友:
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紧中联螺丝的同时把中联用力向上提。

您说的对呀!螺丝紧了后就ok了!

网友:
这点抖小儿科,我主轴弯的都飞了十多块电,最后因为抖得实在太厉害了导致追尾了才换掉!!!!!!!!!

网友:
这样 完全可以接受吧·我的比你的厉害多了。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感觉状态还想啊,,是不是接头没插紧??

网友:
我 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3-11-13):
分辨不出来,呵呵

网友D:
刹车盘 可能不在中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