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A6+电滑环=无限旋转

楼主(2013-07-12):
刚花了2个小时搞定
感觉这个办法比较简洁实用
占用空间很小
360度不影响炮管俯仰

http://www.tudou.com/v/YqF9qPF6md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顺便问下
恒龙的炮台旋转电机是130的吗?
原装的太慢了  想换个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
恒龙的炮台旋转电机是130的吗?
原装的太慢了  想换个快的

的确有点慢了,豹2真车炮塔旋转速度是9秒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点慢了,豹2真车炮塔旋转速度是9秒一圈

那恒龙原配的炮台电机是130的吗?
准备淘个高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恒龙原配的炮台电机是130的吗?
准备淘个高速的

不清楚

网友B:
电滑环的轴和转动轴不同心,长时间单向旋转会不会影响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恒龙原配的炮台电机是130的吗?
准备淘个高速的

原装电路用高速的没用,屁大的电流,高速电机喂不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滑环的轴和转动轴不同心,长时间单向旋转会不会影响接线?

应该不会的
炮台的转动角度和电滑环的转动角度可以抵消的
其实电滑环的下端输出电线基本没有转动

网友C:
这是我做的99式坦克的炮塔转向,把自带的普通130电机换成碳刷的130电机了。我这样子做的炮塔转向是不是太快了?另外,炮塔转向时候的噪音是不是太大了,如何才能减小一点炮塔转向的噪音啊?

网友D:
这是什么尺寸的电滑环?多少芯的线呀?求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尺寸的电滑环?多少芯的线呀?求参数

12芯滑环

网友E:
电滑环不放在炮塔座圈的圆心,那失去意义了,你在那个位置掏一个洞把线穿出来,跟着一样的效果,何必装啥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滑环不放在炮塔座圈的圆心,那失去意义了,你在那个位置掏一个洞把线穿出来,跟着一样的效果,何必装啥滑 ...

你试试你的方案
线转断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网友F:
不同轴,线承受的拉力比较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同轴,线承受的拉力比较大吧

吴总,咱就跟着学习呗,啥也不说了

网友C:
我把电机换成了碳刷130高速电机了。噪音问题我基本解决了,加了很多的润滑膏,同时吧130电机上的蜗杆调整到的恰当的位置,这样蜗杆和齿轮摩擦擦的噪音就小了很多。不过貌似这样炮塔转向还是那么快。有得必有失,暂时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轴,线承受的拉力比较大吧

滑环还是很顺滑的稍有拉力滑环就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吴总,咱就跟着学习呗,啥也不说了

兄台有情绪了
好吧 我也有错 对你的回复确实有挑衅的意思

但是电滑环不在轴心确实无太大影响
炮台的公转会与滑环的自传相互抵消
这样滑环输出线相对于底盘基本是不转动的
但是直接电线打孔是没用的
炮台公转一圈
电线就会扭一圈
时间长了自然会断

下面视频加快了4倍
实际时长5分钟
如果有需要可以一直转到电池没电
http://www.tudou.com/v/ufEgGOer9A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做的99式坦克的炮塔转向,把自带的普通130电机换成碳刷的130电机了。我这样子做的炮塔转向是不是太快 ...

求炮台电机转速
感觉蛮不错的速度
有淘宝链接更好了 多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碳刷130电机   记住  碳刷130电机

网友E:
我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把炮塔座圈改成一个大的电滑环。炮塔用覆铜板做一个圆环底板,上面蚀刻上同心铜环,在车体上盖上做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有情绪了
好吧 我也有错 对你的回复确实有挑衅的意思

你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应该不是公转和自转抵消,而是车体内的线束牵着电滑环的下半部分转动,并且有平移。这么说起来到也比较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把炮塔座圈改成一个大的电滑环。炮塔用覆铜板做一个圆环底板,上面蚀刻上同心铜环,在 ...

这东西淘宝有卖
也不贵好像才十几块

网友:
我是搞的同轴,感觉上似乎要稳妥些。你这个能做工作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3-08-12):
兄弟加我QQ306134180请教豹2加电滑环问题。。。。给你鞠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把炮塔座圈改成一个大的电滑环。炮塔用覆铜板做一个圆环底板,上面蚀刻上同心铜环,在 ...

这个方案又人已经做过了有现成的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案又人已经做过了有现成的帖子可以参考

嗯,在某宝有人已经加工了这个大滑环,我买了一个回来试试,刚到货

网友:
个人觉得没太大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机换成了碳刷130高速电机了。噪音问题我基本解决了,加了很多的润滑膏,同时吧130电机上的蜗杆调整到 ...

HL 原装电路的电流 用碳刷130可以吗?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2013-10-26):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机换成了碳刷130高速电机了。噪音问题我基本解决了,加了很多的润滑膏,同时吧130电机上的蜗杆调整到 ...

我用碳刷130 装上动都不动。

另,请问什么是蜗杆?

网友:
蜗杆就是螺旋形的齿轮

网友(2014-09-14):
你好,能给一个电滑环的链接吗,我想改造我的99坦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