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naza-m如何升级v2,请教。。。。。

楼主(2013-07-12):
naza怎么升级v2?请大侠帮忙??????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只能卖掉,加钱买V2这个方法。因为M V1和M2是不同的硬件版本。东西都不一样就好像问夏利怎么升级成宝马一样。
如果你是说升固件版本的话,那就到官网下载比你现在用的调参软件更新版本的软件,连接飞控之后会提示你升级的。

网友B:
顶!!最近忙不?

网友B:
换XA吧!哈

网友C:
固件可以升级到V2版本,去官网下载就是。功能要升级到V2,必须买V2的PMU
主控和GPS本身的硬件,是不可能升级到V2一样的。

网友D:
看我的帖子。不要浪费自己的Naza。一样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71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