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版本的花牌45A怎么连接设置卡?

楼主(2013-07-12):
有谁有这样一样的版本,电调出来只有一根线,而不是花牌的说明书上的哪种,电调出来有两根3针的线,一长一短。

我该怎么接设置卡?

我这是老版的花牌电调吗,还是是假的啊

网友A:
对,LZ这个是老版45A,但一样接设置卡,电调出来那根线直接接设置卡左边的插头就可以,注意能看到金插那面朝向自己就可以了,设置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LZ这个是老版45A,但一样接设置卡,电调出来那根线直接接设置卡左边的插头就可以,注意能看到金插那面朝 ...

谢谢,已经这么弄了。

新版和老版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好像新版的板子上多出个三芯插头,用设置卡自带那根线插这个插头来设置,是否还有其他差别俺就知不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