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杰作LAMA v3 维修后

楼主(2013-07-12):
下午发了个炸机后的帖子  受到魔友 游驴 的启发 晚上下班回家把JJ修好了~大桨没换 竟然飞起来了~不过只能控制在一平米内飞行! 找了半天没找到V3调试的帖子~现在飞起来往左后侧斜的很严重 还会往左自转控的微调都推到头了 只缓解一点,不知该怎么办! 还想问一下控下面的四个开关是干嘛用的? 还有四合一上面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吖?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下解释。

网友A:
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
esky的东西很坑爹,4个开关是正反向,最后一张是感度和增益

网友:
4个开关是正反向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说明书

说明书是英文的!

网友B:
RUD 方向
THR  油门
ELE  升降
AIL  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D 方向
THR  油门
ELE  升降

谢谢  最后一张图那个感度和增益 是调什么得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最后一张图那个感度和增益 是调什么得吖?

陀螺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啊

是调自转和锁尾的吗? 飞机一飞起来就往左后方飞 空的微调都推到头了只缓解了一点 该怎么调呢?

网友:
LAMA没玩过。。。一直固定翼哦。。。。
我只知道是调陀螺的,至于向后飞,在机机上调整拉杆了么?
先把控都回中,调整下拉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调自转和锁尾的吗? 飞机一飞起来就往左后方飞 空的微调都推到头了只缓解了一点 该怎么调呢?

LAMA没玩过。。。一直固定翼哦。。。。
我只知道是调陀螺的,至于向后飞,在机机上调整拉杆了么?
先把控都回中,调整下拉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MA没玩过。。。一直固定翼哦。。。。
我只知道是调陀螺的,至于向后飞,在机机上调整拉杆了么?
先把 ...

嗯 多谢耐心的指导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多谢耐心的指导  晚上回家试试!

gain调感度的、propotional调混控的。

先都放在总范围的1/2处。如果起飞之后尾巴来回左右摆动、就减小gain(可能是向左调、也可能是向右,我没有LAMA不太清楚)否则一般就不用调gain了效果不大。

如果机机尾巴一直向左摆(对尾悬停时)、就减小prop、或者转向的微调向左调、反之反之。同样的,究竟向左是减小prop、还是向右是、这个我也不清楚没有这台机器呀,你可以都试一试。

反向开关:机机对尾悬停时,前进后退、左右侧飞是和打杆方向一致的、就OK。转向控制的是机头的转向。反了,就用反向开关。

网友D:
先调重心,使重心在轴线上;再调拉杆长度,先把前后左右微调置中,上电对频后关机关控,记下并保持这时的舵机角度,解下拉杆扣调节拉杆长度使斜盘水平(与轴垂直)。上电再飞,包你旱地拔葱!剩下的打转可调转向微调,如调不下来要调接收机上的混控(详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调重心,使重心在轴线上;再调拉杆长度,先把前后左右微调置中,上电对频后关机关控,记下并保持这时的舵机 ...

恩  调了拉杆后 可以直上直下的起飞了 就剩下自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in调感度的、propotional调混控的。

先都放在总范围的1/2处。如果起飞之后尾巴来回左右摆动、就减小 ...

太谢谢了 就是想知道 这里两个的 具体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 就是想知道 这里两个的 具体功能

v3说明书写的不是很详细、推荐你下v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