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视频在显示器上一分为二的?

楼主(2013-07-12):
GOPRO3 , 用飞越原装狗线,从USB口引出,一根用于电源(未接);另一根用于高频
DJI图传,将原装接头剪了接上;
不知为何,视频图传会一分为两?

网友:
是裸狗还是原装套装狗?看图,难道不是镜头被遮挡了?

网友:
这两个画面的接缝处看着都不像是一个镜头拍出来的……

网友:
呵呵,大疆图传不是有2路输出么??显示2个摄像头的画面吧。

网友:
更改显示器里的制式就好了!显示器里有多种制式选项,调到能正常显示的制式!

网友:
感觉跟有东西挡着一样

网友A:
监视器里面可以调整,P制和N制不同,大概有7-8个选项

网友:
左边图像应该在右边,那样和门就对上了,地板纹路也是

网友:
撸主的镜头开裂喽

网友:
调一下显示器的设置,再换换图传和狗的连接线试试

网友:
显示器和我的一样哦,我的刚到货,还没试

网友:
调一下显示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视器里面可以调整,P制和N制不同,大概有7-8个选项

应该不是制式的问题;
我调过了;其他制式不以显示;或是闪动!

网友:
监视器设置 多看说明书

网友:
调监视器制式,再调画面比例,包你解决。

楼主:
总结下:今天户外试飞又出现;
应该是先开飞机上的发射端,再开控上的接收端;便 正常显示;
如果反过来,就不正常了; 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