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咨询四旋翼,KK飞控无自稳,加小姨子-S可以吗?有没有这样配的,指点下感谢!

楼主(2013-07-12):
如题,KK飞控很简单,也便宜,但无自稳,如果另加陀螺仪可以自稳吗?指教指教!感谢

网友:
另加的话,xa就成开源的了。。俩概念。。。还是弄sx吧。买了不会后悔的。。

网友:
KK不支持外加陀螺,另外SX好不好有有待市场考验。。。

网友A:
kk感度调最大,没有风的情况下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感度调最大,没有风的情况下非常稳

主要是小姨子是确定要买 的,用在直机上,所以也想看看四旋翼上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小姨子是确定要买 的,用在直机上,所以也想看看四旋翼上能用不

小姨子是没自稳的,因为它不是六旋翼陀螺仪,用小姨子飞四旋翼,比kk也好不了多少。

网友:
KK不是有陀螺仪么?只是没有加速度计所有无法实现自稳吧
小姨子有加速度计么?

网友B:
我忘了小姨子能支持四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忘了小姨子能支持四旋翼

小姨子-S ,固件版本4.01是支持多旋翼的,呵呵,具体怎么连线还在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