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文,多多指教,低電壓問題

楼主(2013-07-13):
請問Dji phantom 的低電壓保護如果設定?
第一層
10.8

第二層
10.5

請問這樣設定嗎
多多指教

网友:
看压差啊

网友:
我没用飞控的电压保护,我就直接绑bb响上去

网友A:
建议你关闭点要保护,用电压报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关闭点要保护,用电压报警器!

请教,飞控的电压保护是不是不太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飞控的电压保护是不是不太安全呢?

是的,有的童鞋飞到忘记时间了,打算牺牲电池救飞机的,谁知道悲剧了,NAZA的低电压保护启动之后,推油门是不会有反应的,机器会缓缓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关闭点要保护,用电压报警器!

請問電壓報警器要設電壓為多少?
多少伏特報警?

求教

楼主:
我想問,飛到300米高,還可以聽到報警聲嗎

网友C:
第一层报警电压你可以先设高点,然后飞后充电看冲进多少,逐渐降低设置,知道飞到报警降落后冲进去的电量是你电池容量的70%-80%,这样调出来的第一层报警电压比较符合你用的电池的压降特性吧。
为了防止六楼指出的这个问题,你可以把第二层电压设的特别低。当然,用报警器能听声音也是不错的。
另外飞机飞远了真不一定听得见报警。建议你在摸索你的压降什么时候70%-80%电的时候,同时计时,这样飞行中看着时间飞,结合报警器就比较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层报警电压你可以先设高点,然后飞后充电看冲进多少,逐渐降低设置,知道飞到报警降落后冲进去的电量是 ...

明白了,謝謝
我還是看時間飛,飛大概6分鐘就算了,7分鐘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