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31b接收通电问题!!!

楼主(2013-07-13):
求助各位老魔友!因换陀螺,控新建了个模型,肯定要对频的,可是我的831b怎么也通不上电…╯▂╰尼玛~不是电调直接接thro油门通道就能供电的吗?原来用的好好的,怎么现在愣是接上不亮灯…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插对频线,要不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对频线,要不没反应。

好的!谢谢了!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6288&page=1#pid10292086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