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与平衡并充板的使用

楼主(2013-07-13):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382746166666229
想用并充板,保母的话太大,不便于在外携带
不知道A6上面的接口是不是电源输出,我用万用表量了下,第一针是负极,第二、三针是有3.4V的电压,第四针是有12.47的电压输出。。。
不知道这个口能否作为上面平衡充板的电源输出????

网友A:
A6就通过平衡头充电的,Lz选择的并充板只需将平衡头插到A6就行了,T插闲置的。

网友B:
不觉得A6用并充板很蛋疼吗?先不说电芯平衡性的问题,光是8A输出就已经很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