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问题求助,尾巴往左打舵会顶住,往右不会。

楼主(2013-07-13):
是不是尾拉杆长了的问题?

网友A:
行程吧,是不是有干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吧,是不是有干涩?
朋友讲尾舵机臂,换成圆盘臂,用靠里面的那个孔,尾拉杆再调短就可以了。现在用的是亚拓原厂的舵机臂,奇怪为啥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拉杆长短调节,同时配合舵机行程调节

网友C:
先找中立点,然后装机,调节拉杆,尾推尽可能在中间,微调,再调舵机行程,左右不碰,留一丝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