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 pro 上电开机后滴滴滴响个不停

楼主(2013-07-13):
3gx设置完成了,今天接上了电机打算调大浆,可开机后电机有开机音,然后就嘀嘀嘀一直响个不停。看了一些帖子,说是要设置油门行程,这个我在3gx里设置过了啊,还要在哪儿设置?我的油门也是反向的,也尝试油门推到最高再上电,可还是一样的嘀嘀嘀响个不停,怎么回事?电调需要设置吗?如何设置?说明书没看太明白。还请达人指教。

楼主:
新手一个人玩电直,伤不起啊

网友A:
电调要设置一下,先油门行程。一般是控油门最高位电调上电,听到连续滴滴油门拉到最低,具体看电调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设置一下,先油门行程。一般是控油门最高位电调上电,听到连续滴滴油门拉到最低,具体看电调说明书。 ...

谢谢。我则才也狂搜了一些贴子,说的最多的就是油门行程,说的是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位。我现在的情况是:
1) 我在3gx里有设置过油门行程
2)控里油门是反向设置
3)开机时油门是最低点,不然8fg会报警。
4)按照魔友说的,开控后油门放到最高,再给机机上电,此时会进入电调设置状态,可我这样做后电机还是一样会滴滴滴滴响个不停,好像进不了电调设置状态。

再顺便问一句,电机滴滴滴滴响和电池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A:
看具体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说明书

照此做到第二步提示音后,就嘀嘀嘀嘀 四声连响个不停,没有第三步的音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3GX上油门行程有什么用,电调使用前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上油门行程有什么用,电调使用前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谢谢,我的步骤:
1. 开控,油门摇杆推到高位
2. 接上机机T插上电
3. 电机发出开机音
4. 电机一直嘀嘀嘀滴 响个不停

貌似没有进入设定模式啊

楼主:
仔细研究了说明书电调部分,突然发现,难道是先要油门摇杆高位,再开控才行吗? 我先前是先开控,再油门高位的。

楼主:
又试了下。还是不行。我的控是8fg ,难道和控有关吗?

楼主:
电调进不了设定模式

网友:
开控,油门推到顶,接T插,听到电调滴滴滴声,油门杆往下压到底,听到电调音乐声,拔T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