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话短说:询问大疆技术S800电机问题

楼主(2013-07-13):
    S800入手飞了16个起落,无炸,平时搬运都是小心翼翼的。

    第16个起落飞完后,检查电机,发现有一个电机转动到某一个固定角度有“铛~~~铛”声,继续检查其余的电机,又在一个电机上发现同一现象。剩下的4个电机无问题。

    用手在那个固定角度掰动电机外壳,有很明显的旷量和声音。

    于是,我们怀疑是轴承问题,拆开了一个电机,换了两个轴承,把垫片和卡簧上上去,故障解决。

    但是。。。。。。把电机上在机臂后,故障又出现。如此反复试了几次,发现,当把电机单独拿在手里转时,很紧实,无声响;一上在机臂后,就有声响。

    问大疆技术:作为商业解决方案,我们却找不到故障的原因,现在已经停飞了,想再买一套S800,怕出现相同的问题无法解决。

    期望引起重视。

网友:
拿在手上扭和放在机臂上扭,之所以你能感觉到差异,是因为拿在手上扭的力矩和在机臂上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是轴承和轴之间存在一定间隙所致,不影响飞行。
如果感觉不放心,可以在轴承与轴接触的部分少量使用螺丝胶,加固。
但以后拆轴承会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这么细心爱机 真是好事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人

网友:
楼主这么细心是值得提倡的。

网友:
也有过这个现象,不过没影响飞行啊。

楼主:
之所以这么细心,实在是创业初始阶段摔不起~

感谢各位顶贴~

网友:
您好楼主,请PM您的QQ于我。

网友:
私聊,没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