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738改装求助!!!

楼主(2013-07-13):
今天我的3738在大虾们的意见下终于试水了,但是出现了个问题,桨吃水不够,想问问大家是改出桨位置呢?还是在船尾配重把它压下去???
还有就是我在大油门时电机输出动力就出现忽大忽小的问题,是电调的进角没有调好还是吃水不够的原因???

网友:
坐等楼下高人解答

网友A:
起滑了没有?

楼主:
没有哦,根本就跑不起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滑了没有?

跑都没有跑起来,更不用说什么起滑了,应该是没有吃够水哦,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滑了没有?

我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桨装得太低了呢?现在的速度还不如以前有刷的,以前也还跑得起来点速度,现在改了无刷反而不行了

网友A:
或许是 无刷转速快了  你的桨配比不对  在水里打空泡 发不上力
在或者就是出水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 无刷转速快了  你的桨配比不对  在水里打空泡 发不上力
在或者就是出水角的问题

您说打空泡,我觉得好像有点,我不懂,小虾米来的,我用的是2848kv3750的内转电机32的桨,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出水角指的什么???麻烦指教,真的是新手,谢了!!!

网友:
先换奖试试把 28 30  35 38  换大奖后注意电机电调温度 憋烧了

网友:
http://www.tudou.com/v/DiVBjsi2kb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这个就是我之前的船 打空炮
后来把出水角度向下了 就好多了
http://www.tudou.com/v/rN25sHRHOX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谢谢破百兄弟的指教,谢谢!!!再问个弱智问题?软轴你们怎么把它切短的???请教教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破百兄弟的指教,谢谢!!!再问个弱智问题?软轴你们怎么把它切短的???请教教步骤

用磨片磨,或用三角锉刀戳,切开后上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磨片磨,或用三角锉刀戳,切开后上锡保护

谢谢楼上的指导,这样就有底了

网友C:
软轴切短,我找个有线切割的门面,5块钱搞定,切口整齐,10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轴切短,我找个有线切割的门面,5块钱搞定,切口整齐,10分钟搞定

在哪里?你成都的大虾?以后约着一起,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磨片磨,或用三角锉刀戳,切开后上锡保护

我已经试着切断了,但是切口不是很齐,用大烙铁把口上点了下,试试用吧,今天把船内结构重新布置了,周末再试,再请教!!!

网友:
不懂,纯粹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