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夜航灯问题

楼主(2013-07-13):
本人新手,昨晚飞高了,直接炸在楼顶,找到现在才找到,电池也和机体分离,目测两个电机受伤,能转不顺滑,试了可以起飞,但是只有三个夜航灯亮,一个不绿色的不亮,已确定不是主控原因,想知道是什么愿意。是不是电调坏了?
顺带咨询一下,精灵可以升级什么电机?

网友A:
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一下。

网友B:
天阿,是看不清所以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阿,是看不清所以炸的吗?

方向打急直接甩到17楼顶,找了一晚上没找着,以为丢了,上午找到时电池跟机身分家了。

网友:
别打急了。。

网友:
感觉夜航需谨慎,别高别远,玩玩而已。机灵可不便宜,不能当200元的小玩具那样玩。

网友C:
如果电机能正常转,就不是电调问题。查一下电调与LED灯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能正常转,就不是电调问题。查一下电调与LED灯的连接线。

检查了,电调是一体的,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电调是一体的,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要拆开电调外皮。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

楼主:
精灵的电调好像不穿衣服的。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