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我的D7只有一个3.5的音频线插口,能不能玩
模拟器
。数据线插口不见了。汗……

网友A:
模拟器的加密狗就是用音频插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的加密狗就是用音频插口的啊
明白。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