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车子转向系统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3-07-13):
自己DIY的车子,当时准备做给小孩玩的,但车子动力太猛了,现在只有带着小孩玩下子。车子跑了有一段时间了,悬架很结实很耐操,搭2个大人和自己,经常烂路和石头路上开越野一样,就是方向机那块经常松掉,我这样安装也不是个办法。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改进改进方向机安装的方法,论坛这么多高手,给点意见或建议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沙发。来看看,真搞不懂

网友A:
想看看动力部分是神马 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动力部分是神马 样的

后轮驱动是电动三轮车的后桥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前桥是个什么样的,什么结构,图太少了。转向及轴驱动也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前桥是个什么样的,什么结构,图太少了。转向及轴驱动也没搞明白。

第二张图看的懂吧 汽车方向机带动那根T铁,T铁带动两根拉杆,转向就是这样的。现在问题就是那根T铁受很大的力,想用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看的懂吧 汽车方向机带动那根T铁,T铁带动两根拉杆,转向就是这样的。现在问题就是那根T铁受很大 ...

只看懂,悬挂是双A臂结构的,其它没看明白。轮子连接那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