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涵道问题

楼主(2013-07-13):
黑旋风KV4800电机  电调用好赢天行者的40A 够吗?

网友:
看你用几S,3S官方是说40A,4S有50A

网友A:
放心飞吧!没问题,只是每次飞行后需要休息下,大热天的。
冬天就没这个问题了,随你怎么搞。
3S  40A这个配置很正常,我刚飞了F15就是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飞吧!没问题,只是每次飞行后需要休息下,大热天的。
冬天就没这个问题了,随你怎么搞。
3S  40A这个 ...

主要是天行者电调  不是100多的那种   有点慌兮兮

网友:
用3S足够了,但是用4S电池就绝对不够,全油门不可超过10秒。但你用4S不长时间全油门飞行也是勉强可以的啦。黑旋风4800KV要用4S才能发挥其威力,用3S还是太温柔了

网友:
天行者可以啊,买个铂金,飞腾???心理作用,楼主

网友:
不要一直全油门飞问题不大,但是发热严重,大夏天的楼主还是三思后行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我的A10 双64涵道  都是用的2个 30A的 ZTW 电调, 电机是4200KV 的

网友:
建议还是飞腾和铂金系列吧。 天行者对于这个电机真的有点过载。吃不消发热严重。虽然说歇歇飞飞可以,但是保险起见 还是至少飞腾吧。我也是天行者+这个电机烧过来的人,后来换了飞腾就随便怎么飞都没事。

网友:
用60A的比较合适,3S-4S的都可以用

网友:
40A够了,4S也没问题

网友:
3S够的 尽量避免全油一直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天行者电调  不是100多的那种   有点慌兮兮

只要不是虚标,正品天行者的就没问题

网友:
够了,我一直这么用,有条件最好把电调 放在进气道里,这样可以降温.

网友:
主要看你电机接3S或4S的时候,最大电流是多少,只要少于电调就无问题,个人愚见,请高手勿拍

网友:
买40A芾UBEC的六十多元的3s4s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