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Vbar连卫星当做接收机时的两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7-13):
问:
1,本人想用两个JR DSMj 制式的卫星接收连到陀螺仪上,注意是DSMJ的,不是DSM2/DSM-X的,请问接收机类型要选择哪个?DSM2的又是选择哪个呢?上面的DSM-X指代什么?有这种制式吗?

2,上图11ms、22ms是指什么啊?
3,用卫星接收时,电调(油门)需要像调3GX那样需要进行油门最大行程设定吗?要的话怎么操作啊?另外下图又是用来干什么的?

本人新手,对新入的K8不了解,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卫星不支持的吧。VBAR支持DSM2、DSMX两种制式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卫星不支持的吧。VBAR支持DSM2、DSMX两种制式卫星。

你的意思是:ms是自己选择的,选择模拟舵机或者数字舵机,对吗?DSMJ制式不可能不支持吧,我用过其他的陀螺仪都支持,3GX或者G31等,这个只是vbar的软件上要选,其他的不用选,所以不确定,给的连接图上面就是dsmj

网友:
想升级 pro的可以找我全网最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ms是自己选择的,选择模拟舵机或者数字舵机,对吗?DSMJ制式不可能不支持吧,我用过其他的陀螺 ...

您好~请问用3gx连卫星要连电脑选什么么?我用3gx连dsm2卫星经常丢信号(表现为3gx满灯闪)初始化可以通过(有时通不过)电机一转就丢信号,单独供电问题仍有,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ms是自己选择的,选择模拟舵机或者数字舵机,对吗?DSMJ制式不可能不支持吧,我用过其他的陀螺 ...

去問德佬為啥不支援 DSMJ ...

就沒支援啊...

网友:
好像在接收机选项中没有dsmj这项

网友:
其实用数字卫星中心1OR2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