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电池的问题、有谁知道、 比如 ROC 5800的电池 400元、但是某某的、

楼主(2013-07-13):
同样 30C 同样 400元 同样5800容量 为什么 有200元的有400元的、电池实质区别在哪了、

我有同样的两块电池、一个花200块 一个花 400块 飞行时间一样、就是不知道区别在哪了、

楼主:
我有一块200块钱 30C 5000 的电池 飞14分钟 还有一个 30C 5000的电池也是飞14分钟 但是价格一个是200元 有个是390元、都没怀孕、实在是找不到区别了、

网友A:
还有充放电的次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充放电的次数吧

比如400块的 能使用200次 但是200块的能使用 100次 但是飞行时间一样 那我花400块买两块200块钱的、那样多合适阿、

我实在有点蒙圈了、

网友:
区别就在可靠性上,简单的说就是低成本的电池,使用寿命会短些,而高成本的电池使用时间会更长,当然是指同等的,不过充电,也不过充电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400块的 能使用200次 但是200块的能使用 100次 但是飞行时间一样 那我花400块买两块200块钱的、那样多 ...

有什么好纠结的,挑你觉得性价比高的电池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400块的 能使用200次 但是200块的能使用 100次 但是飞行时间一样 那我花400块买两块200块钱的、那样多 ...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花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钱,直接拿和所谓品牌电池一样的电芯用。。哈哈哈。电池的水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花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钱,直接拿和所谓品牌电池一样的电芯用。。哈哈哈。电池的水很深 ...

PM个连接、

网友(2013-10-26):
选电池也挺纠结的

网友:
有关于电池的讲解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花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钱,直接拿和所谓品牌电池一样的电芯用。。哈哈哈。电池的水很深 ...

给个电芯链接。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