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3):
20A的电调 开始用的好好的 一直
电池
用干净 但是电池充好电以后
发动机
就不转了 求大神们 帮帮忙!

网友A:
肯定与电池充好没有关系。
电调不会因为电池充足了不工作。
要检查其他有什么变动?插头有没有插松动?
油门手柄是不是在最低端?
当然,电调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