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 ,FPV,航模摄影的进!

楼主(2013-07-13):
本人最近想入手FPV,可是装备不知怎么选,自己用的天九2代,2.4G的遥控,用的两米凤凰载机,目前不知道该选1.2G还是5.8G的图传,因为怕和遥控干扰,另外5公里左右用多少MW的图传,顺便介绍下哪个牌子好点啊,请各位大神推荐下,另外我应该选A控,H控,还是APM,请大家介绍下,还有遥控用功放增城,还是433,请大家指教啊,!谢谢!

网友A:
果断433,切糕433或是A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433,切糕433或是A433

谢谢!433还分这么多种?

网友B:
江南飞控,H控,A控,其它。。。。。

网友C:
懒省事儿 就A控 绝对够你玩儿
配合A控433
图传现在除了5.8G 2W的 据说还行 你可以 小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省事儿 就A控 绝对够你玩儿
配合A控433
图传现在除了5.8G 2W的 据说还行 你可以 小白一下

谢谢指教!5.8.1W应该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江南飞控,H控,A控,其它。。。。。

这么多,那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了!

谢谢帮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5.8.1W应该就够用了吧?

既然查不了多少钱 何不直接2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查不了多少钱 何不直接2W啊

还以为你说2W的性能不好呢,突然发现同一个品牌的产品同一个MW数,5.8的比1.2的贵一半啊

网友F:
别用A的433延迟高,要用就用切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用A的433延迟高,要用就用切糕

谢谢!

网友G:
又是一个想穿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是一个想穿云的吧???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