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整定时,电调行程不一致造成的干扰太大。。。

楼主(2013-07-13):
飞机平衡的时候倾斜在十度以上。。。。电调行程不一致造成的干扰已经没法去整定pid来修正了。。。
这个时候要怎么去修正电调呢?电调是硬件部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求同学解答额。。。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啊
这是装机必备的工作
一般是油门最大上电 然后拉到最低就行
具体参看说明书

有些飞控是支持统一校准的
比如APM

网友B:
楼主基本工作没做好,还是要多学习学习。
另外电调除了行程校正外还有其他参数可以调节如有无刹车等,具体的话可以参照电调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啊
这是装机必备的工作
一般是油门最大上电 然后拉到最低就行

谢谢解答额~~~
我是自己写的飞控,遥控和电调是额外加的,没法直接让遥控和电调建立连接。
不过现在想到方法了,对pwm波分段进行补偿~~

网友C:
搞的这么复杂,看看kk的代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额~~~
我是自己写的飞控,遥控和电调是额外加的,没法直接让遥控和电调建立连接。
不过 ...

不用那么麻烦
电调都是带油门行程学习功能的用了飞控以后
你现在的油门行程的概念就是飞控的行程了,和接收机关系不大了

你需要做的是
让飞控下一次上电时,让飞控上电后立即输出100%的油门量(比如2000us的高电平),延迟2-3秒后,输出0的油门量(比如1000us高电平)
这样电调就记住了你的行程是1000到2000
这样就OK了

而且不用单独一个个弄   四个电调可以同时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
电调都是带油门行程学习功能的用了飞控以后
你现在的油门行程的概念就是飞控的行程了,和 ...

哦,这样啊,谢谢哈~~~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的这么复杂,看看kk的代码吧

恩,之前一直是看kk的代码的,来移植到另外的板子上去。一直没有注意到油门校准的重要性。
现在回过去看又有地方看不懂。。。。
求教一下可以吗?
thrmin=120;
while(1)
{
  MotorControlBegin(); //Output head of ppm signal 输出PPM信号的头部分
   PpmReadSignal(); //Read rx 读取接收机信号
   Motor1=Motor2=Motor3=Motor4=MotorLimitValue(RxThr);//Transfer 直通 0~125
   if(thrmin>RxThr)
   {
     thrmin=RxThr;
    EEWriteB(EE_THRLOW,thrmin);//#define EE_THRLOW  0X24
   }
  MotorControlEnd();  //Output whole ppm signal 输出完整的PPM信号

   LED0_TOG();          //LED flash to indicate cali LED闪烁表示校准中
  Delay1ms(16);   //Make about 50Hz ppm freq 形成约50Hz PPM频率
}

这个校准的原理一直看不懂,为什么要thrmin>RxThr,将RxThr时写到EEPROM中去呢?还有写进去之后怎么就能校准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之前一直是看kk的代码的,来移植到另外的板子上去。一直没有注意到油门校准的重要性。
现在回过去看 ...

这段就是直接控制4个电调的校准模式啊四个电调的控制pwm信号是一致的
一般是推到最高油门上电 然后收最低油门 完成校准
这时飞控只负责记录最低油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就是直接控制4个电调的校准模式啊四个电调的控制pwm信号是一致的
一般是推到最高油门上电 然后收最低 ...

恩,谢谢哦,电调给校准了,原来。。。
但是这里的寄存器使用还是不太清楚,得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的这么复杂,看看kk的代码吧

请教您个问题,整定p的时候不是测到它的震荡嘛,我用+字形模式,先单轴整定的。把飞机挂在那,是不是要油门加的足够大,飞机快要脱离线的拉拽,这个时候测到的震荡的p才是我所要的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
电调都是带油门行程学习功能的用了飞控以后
你现在的油门行程的概念就是飞控的行程了,和 ...

请教您个问题,整定p的时候不是测到它的震荡嘛,我用+字形模式,先单轴整定的。把飞机挂在那,是不是要油门加的足够大,飞机快要脱离线的拉拽,这个时候测到的震荡的p才是我所要的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本工作没做好,还是要多学习学习。
另外电调除了行程校正外还有其他参数可以调节如有无刹车等,具体 ...

请教您个问题,整定p的时候不是测到它的震荡嘛,我用+字形模式,先单轴整定的。把飞机挂在那,是不是要油门加的足够大,飞机快要脱离线的拉拽,这个时候测到的震荡的p才是我所要的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个问题,整定p的时候不是测到它的震荡嘛,我用+字形模式,先单轴整定的。把飞机挂在那,是不是要油 ...

应该是正常飞行的油门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的这么复杂,看看kk的代码吧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的计算姿态的频率是20Hz,然后控制姿态的频率也是20Hz,发现滞后有点严重。结果怎么调参数都调不出来。。。
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频率有点低,而且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姿态计算的频率已经提不高了,用的是陀螺仪用的是MPU6050.。。。

网友:
电调要进行设置的,油门行程,输出频率,尽量降低干扰,我只前就是没有设置,导致试飞调整PID完全没效果,而且试飞的时候还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的计算姿态的频率是20Hz,然后控制姿态的频率也是20Hz,发现滞后有点严重。结果怎 ...

20hz必然不够  姿态只是外环内环是啥 你看kk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