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夜航灯

楼主(2013-07-13):
我想请问夜航灯4根,我是串联还是并联呢?用3s供电滴!谢谢!

网友:
并联串联都可以 并联安全性高吧 夜航的时候如果一个灯带坏了 别的还会亮 串联如果断了就全灭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我一直用并联

网友C:
串联电压达不到自然亮度就达不到

网友D:
按照惯例 并联 且灯条是12伏供电 串联的话亮度减半。

网友:
我的1s电池独立供电,4个3w的le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压达不到自然亮度就达不到
同意

网友F:
大家都说了。拿分走人

楼主:
刚才串联以后使了一把,效果不错,值得学习,3s供电

网友G(2014-02-05):
最后还是串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