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K 搭8旋翼,有点小问题,大疆技术在吗? 请教一下。

楼主(2013-07-13):
八旋翼+WHK,之前都飞得好好的,昨天测试新云台时发现无论航线或悬停,机身总会时不时往左边点一下头后很快就回中,今天调整感度后问题依旧。

1、检查电调,都相同设置。
2、检查电机,目测不到影响飞行问题。
3、检查电池,新旧电池都一样情况。
4、检查线路,均焊牢无虚焊和松动。

请教大疆技术,这问题与飞控有关吗?

有过相同问题的朋友也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检查2号电机电调配线接口等处

网友A:
如果是v结构检查2号3号电机电调等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结构检查2号3号电机电调等处

8个电机和电调的接口都检查过的,没发现有隐患。

所以有点郁闷,想知道这与飞控是否有关? 如果有的话,我也好返厂一下。

楼主:
  有朋友给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

网友B:
我也有个这现象!我的是右边!把电调一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现象!我的是右边!把电调一换好了

换电调就好了!  这能说明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调就好了!  这能说明是什么原因吗?

我的机子开始是向右抽!感度加到3百多好一点!我以为是电机问题!或者是电机消磁了没力!索性入了六个tm换上,换上后发现不向右抽了改一号电机在抽!可能是电机的反应速度高反应出来比较直观!发现一号电机在抽因为知道和电机没关系了,加上我飞控也一直没问题,所以只有电调了!直接换了电调好!你可能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先检电调!因为电调是新的!回来安装上飞了几天没问题!有一天忽然炸机了!电机很热!所以以为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子开始是向右抽!感度加到3百多好一点!我以为是电机问题!或者是电机消磁了没力!索性入了六个tm换 ...

有点糊涂,我今天测试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是把电调的进角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3-12-27):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