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思科达B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3-07-13):
我的B3充电器接上电池,等一会充电指示灯就开始一红一绿的闪,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表明充电器正常,随时可以充。如果是红色,表明正在充。如果绿色,表明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明充电器正常,随时可以充。如果是红色,表明正在充。如果绿色,表明充好了。

他是一直这样闪,啥时侯是头,

网友:
如果插上电池还这样闪,那么,估计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B3,坏了,没有充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