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狗3上楼顶测试,有点不稳,请教~

楼主(2013-07-13):
装上狗3兴冲冲上楼测试,发现起飞确实费劲了很多,而且GPS模式下有些不稳,往一个方向漂,接电脑又提示校正,如何处理?校正一下?请教一下各位~~谢谢啦~

网友A:
肯定要校正啊,荷载不同重心不同都要重新做!装了狗重心自然往前移,要做适当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校正啊,荷载不同重心不同都要重新做!装了狗重心自然往前移,要做适当的调整

那我是把狗装上然后进行高级校正吗?

网友A:
肯定啊,装上狗,再做重心调整!电池也要装,飞行的载重找重心

网友B:
我理解还GPS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装上狗,再做重心调整!电池也要装,飞行的载重找重心

嗯嗯,我试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还GPS校正

我都校正试一下,哈哈哈哈,谢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校正试一下,哈哈哈哈,谢谢呀!

互相学习。个人理解。加了重量可能还要调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