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下软轴与硬轴的连接用什么胶水 谢谢你!

楼主(2013-07-13):
另外我想买一段Octura 130軟軸 3.175的 有谁可以介绍一下卖家吗 谢谢

网友A:
我用索头连接,貌似不用胶水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 软轴和桨轴这头不是要焊接起来的吗 听说现在都用胶水来粘了 不知道用什么胶水

网友B:
用乐泰638 胶水

网友C:
我用焊锡焊的。。。贼牢固

网友D:
螺丝胶,高强度,粘上不用想拿下来了

楼主:
638胶水不贵 15一瓶

网友E:
还是焊接的好吧

网友F:
我用的6元一瓶的力泰螺丝胶 跑5S 海王120A 没出过问题

网友G(2014-03-17):
我是用双面胶把它硬塞进去的。。。。。到现在还没有掉出来。。。。

网友H(2014-05-30):
9楼正解。Loctite 680。注意事先去油。粘接强度远超锡焊(因为钢材不易吃锡,尤其是硬轴内孔。而且加高热会对钢材退火,造成耐磨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