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池科普

楼主(2013-07-13):
目前想入一个7.4v 5000毫安左右的电池
看有镍氢的和2s锂电
不知道二者有何区别
充放电有何要求
求科普
多谢

还有啊
恒龙原配充电器是只能充吗?
换了镍氢的电池需不需要换充电器?

网友A:
镍氢放电能力以及放电电流持久力没有锂电强,同容量锂电要比镍氢轻40%左右

镍氢不用说,充电基本没什么要求,用完充,充完用

锂电注意,电压不能低于6V......也就是不能过放电,一般低于7V就最好不要再继续再放电了,因为锂电7V降到6V只是1到2分钟的事情,还有锂电不能过充电,满电电压是8.4V,搞锂电最好买个好点的平衡充电器.......2S锂电长期不用(超过两个星期),必须把电压调制7.9V左右保存,而且保存的地方气温尽量不要太高湿度不能太大,不能阳光直射,只说这些吧,楼下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放电能力以及放电电流持久力没有锂电强,同容量锂电要比镍氢轻40%左右

镍氢不用说,充电基本没什么要 ...

那2s是比较折腾那种了?
我们玩恒龙坦克的用镍氢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2s是比较折腾那种了?
我们玩恒龙坦克的用镍氢足够了吧?

对的,镍氢足够了,而且保养没有锂电麻烦

网友B:
楼主来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错地方了

何解?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