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炸机神器!!!!!!

楼主(2013-07-13):
标题有些夸大其词
神器:手持gps
方法:
1、开机
2、等待
3、精度5米,星星5颗以上。
4、可以起飞

淘宝一手约1000元。
淘宝二手约500元。
平时出游也可以用。
是居家旅行、外出飞行之必备神器。
我备了两个,通过对比定位精度,判断信号质量。

网友:
额。。。神器么?我在货场经常见到,好像两百左右吧.....

网友:
用处不大

网友:
。。。如何应用在飞机上?

网友:
啥子用途啊?

网友:
应该说找机机的神器才对!怎么找大家应该知道吧。

网友:
什么作用?

网友:
很难明白哦

网友:
不理解:

把其中一台放在飞机上?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用,就是不知道这和机机有什么关系,盼明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用,就是不知道这和机机有什么关系,盼明示

LZ的意思是飞行前用这个东西测试一下微星及信号的强弱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的意思是飞行前用这个东西测试一下微星及信号的强弱吧?

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

楼主应该是害怕GPS信号不好会炸机所以才出此上策!

网友:
没用的,你手持的搜到了不代表飞控不失控

网友:
看不出来和避免炸鸡有啥子逻辑关系……

网友:
  就算 GPS 信号不好,也 不会 炸机 啊 。。姿态 跟 导航,其实 是可以 独立的 啊。。

楼主:
解释一下:
dji用的gps和GARMIN的手持机都接收美国GPS的卫星信号。
用这个办法是为了测试飞场GPS信号的质量。
主要针对使用GPS定位功能和地面站的朋友。
这个方法与飞控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可以避免因为gps信号不好造成炸鸡、丢机。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这个和炸鸡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
dji用的gps和GARMIN的手持机都接收美国GPS的卫星信号。
用这个办法是为了测试飞场GPS信号的质 ...

最多也是保證起飛點和測試的那個時間點訊號 , 一飛出去后就不一樣了~

网友:
这个是不丢机 不是不炸机吧 ··

网友:
不是好方法

网友:
  没啥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
dji用的gps和GARMIN的手持机都接收美国GPS的卫星信号。
用这个办法是为了测试飞场GPS信号的质 ...

还有美国外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