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感度合适吗?

楼主(2013-07-13):
先来一段视频

X2212 KV980 ,
好盈 20A
起飞重量1100g
轴距550

请各位帮我看看,这个感度应该怎么调

网友:
手机上网,看不见视频只有帮顶一下了

网友:
哥们你木架子做的不像我的也是平行四边形吧
动杆后应快+松杆后抖=感度高
动杆反应慢+松杆后抖=感度低

建议先全部改到100%
觉得手感肉的话再慢慢调高,每次加10%

宁愿低一点,也别太高,高了容易自激炸鸡。低了最多感觉肉一点,反应慢一点。
当然,太低了也炸鸡。但是100%以上肯定不会因为太低炸鸡!

网友:
會不會太高了點~~~

网友:
太高了,有震荡,在室内飞还没问题,到室外风大就会挂了!

网友:
不得不服了啊,这飞控用着机架

网友:
NAZA上这架子我看NAZA离平民不远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呵呵#@#¥@不要小看了这个机架,不比那些百把块的差哦

网友A:
每次设定感度的时候都只+10,知道机机开始抖动,然后-10就好啦~
感觉这个确实略高了。。

还有就是:木头的机架么?用的是什么木料?我也想弄一个飞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设定感度的时候都只+10,知道机机开始抖动,然后-10就好啦~
感觉这个确实略高了。。

桐木条的

网友B:
晕,姿态感度是对遥控信号响应动作大小的感度,最多也就是80-100的样子,你这样高的姿态感度,4个通道有一点点抖动就会引起飞机响应变化,基本感度,没有最高与最低调到合适感度就OK,你这样很不稳,基本感度太高,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由100开始调,每次增加15-20,直到出现震荡现象,震荡现象是你任一方向打杆,立即松开,飞机恢复水平状态,如果飞机在恢复水平的过程中有修正过头,在向打杆的反方向又修正过头,这样来回修正最后稳定,那么就说明感度接近合适感度了,这时候在调小15-20就是最稳定的适合感度,这个时候你打杆理解松开,飞机立即恢复水平状态,不出现来回修正过程。在去室外,进行快速上升或者下降实验,上升一般没问题,快速下降把油门降到20%样子,看他连续下降,有没有剧烈换动现象,轻微的是正常的,如果有,在减小一点感度一般10-15,在上面说的打杆立即回中与快速下降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就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姿态感度是对遥控信号响应动作大小的感度,最多也就是80-100的样子,你这样高的姿态感度,4个通道有一点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桐木条的

价格如何??加工工艺难度如何??最近出手大章鱼,准备入手个便宜点的机机飞着玩。兄台你这机架算是给了我一条明路~哈哈~

网友C:
请问是姿态模式么?我装好机了还没飞,使用手动模式刚要起来就翻了。姿态模式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姿态模式么?我装好机了还没飞,使用手动模式刚要起来就翻了。姿态模式抽风。。。

姿态模式,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算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如何??加工工艺难度如何??最近出手大章鱼,准备入手个便宜点的机机飞着玩。兄台你这机架算是给了 ...

我的是15mm的,价钱X宝上面很多,成本不是很高,就是费工夫,有些细节要留意